Flash不能擦除,程序没法下载

楼主(2012-05-24):
ARM 型号:S3C2410A
Flash型号:AM29LV320DB

按照标准电路制作了一块印制板,程序烧写了几次都没问题,昨天发现没法下载程序了。每次都是先擦除Flash再把程序下载进去,昨天在擦Flash时H-FLASHER显示 can not erase Flash(但是Flash的ID能够识别),verify时显示verification failed.Flash != Source File.
请各位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
不是吧,没人理:'(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换一片

楼主:
呵呵,一片30块钱呢。问题是以后再出现还得想办法解决。

网友B:
可以 用 ULINK2  察除  以前碰到这个情况

楼主:
好的,试试看。
回复 网友B:
另外,用H-JTAG调试时,在main函数里调用一个子函数,结果进入子函数执行完之后又跳到另外2个不相干的子函数中,之后才调回main函数里,请问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C:
下载个LM flash programer 格式一下试一试,我以前也遇到过自锁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