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据有问题

楼主(2012-05-24):
请问大家:
    我使用24位的AD,在我把输入模拟信号的引脚悬空后,上电时,输出首先是0,然后突然变成一个很大的数据,随后就在这个数和0上跳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怎样解决?
    当我把输入信号接地后同样是这个情况,请大家帮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输入本来就不能悬空

楼主:
那我接地了他同样这样,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时序错了,或者接错了

网友B:
有多个方面, 包括数据传输上和通信时序的错误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查一下初始化过程,这种ADC的复位需要时间的。

网友D:
可能是设的双极性,最前面是符号位

楼主:
但是我加上模拟输入信号后,能够转换,通过不同的砝码,加载传感器上最终输出的数据,线性度还不错。从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时序没问题吧,还有这个板子是别人成熟的东西,跑别人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从以上情况看,是我的程序有些问题,您觉得这种情况下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我感觉是我上面提到的问题。
如果是双极性  0: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在悬空或者接地的时候读到的都有可能是0附近的一个数(正或者负),
程序里面读到AD值之后要对负数的部分进行处理

网友E:
同楼上...
读数部分程序有没问题?硬件电路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