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USB驱动安装之后出现的故障求解决

楼主(2012-05-24):
我是做基于USB2.0的数据采集系统的,芯片采用cy7c86013A-100pin,固件和上位机做好,然后把调试的inf改好,安装后 打开cyconsole软件就出现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416DF0 in module cyconsole.exe  write of address 00000994访问在模块cyconsole.exe地址00416DF0违反写地址00000994)这个问题,
请求帮助到底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兴许对你有帮助: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167&rID=42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