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系列用的人还多吗?

楼主(2012-05-24):
看到fangfei036还在用PIC16系列单片机,记得大学刚毕业时进的一家实习公司,用的确的是PIC。但最近这十几年,单片机不旦整个市场被ARM挤压,而且单片机本身也添加了很多新的成员。PIC16作为一款老的单片机,对C语言又没有天生的支持。到现在,还在大最使用吗?
如果是,它有什么优点让大家对它恋恋不忘了呢?

网友A:
除特殊或习惯因素,长远趋势肯定是ARM系列。

网友B:
PIC16的出货量在这今年增长了多少,这个你知道吗?

呵呵,只要你知道,就必定知道用PIC16的人还在不断增长中。

PIC16很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但这么多年来,也在持续不断的推出大量新品,PIC16有自己的专用C编译器,非常简单易用,不知道你评价其‘对C语言又没有天生的支持’是从什么出发点做出的结论?

PIC16和ARM不具备可比性,从CPU核来说,其速度上肯定远远不如,PIC16对位在高可靠、高集成、低功耗的商业或者工业控制上,和ARM虽略有交集,但并没有严重的竞争关系。

用战争武器来形容,如果ARM是导弹的话,飞机、大**也一样大量需要,而PIC16只不过是个大**而已。

网友A:
ARM系列的优势在于其“谱系”很广,这不仅在于其性能分布上,还在于其制造商上。

楼主:
请版主给一个解释,好像C编译不是很好,BUG太多,免费的基本没有。
没有其它C编译器用的爽快。

网友C:
一代人,一代产品的惯性作用下PIC16仍然能够发挥余热,但ARM仍然是趋势
就像.net 比JAVA先进,但已经有大部分人和大部分系统已经采用JAVA架构,仍需要采用原来的技术方案。

楼主:
“PIC16的出货量在这今年增长了多少,这个你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也,没玩单片机很多年了。yewuyi,能不能详细说说,我们现在的公司用的是NEC的。听他们说,便宜。

“PIC16很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但这么多年来,也在持续不断的推出大量新品,PIC16有自己的专用C编译器,非常简单易用,不知道你评价其‘对C语言又没有天生的支持’是从什么出发点做出的结论?”
PIC16的这系列刚出来时,单片机不是用C语言去开发,因此,那时的CALL指令用得不多,想想都知道,CALL来CALL去很容易乱,而PIC16的指地址宽度和数据宽度又不一样,因为PIC的做法是针对CALL指令,设定专用的硬件PC堆栈,最初PC专用堆栈才两级(PIC12时)到了PIC16F676也只有8级,整个PIC16系统最高也就是16级,而大家知道,C语言函数嵌套调用是很平常的,C的函数调用就是用CALL指令来实现的,那是否说,PIC16的函数调用,最高只能嵌套16级?这点也是我想问问用过PIC16的各位。
现在C语言普及以后,现在的单片机一般会采用如下的架构如最大限度的支持C。
1. CALL指令,原地址压到内存,只要内存够,多少级调用都没有问题。
2. 采用寄存器文件(也就是说:1.有很多寄存器用,给C语言放局部变量,2.取消累加器,因为寄存器堆是多端口的,可以在一个周期内实现两个操作的读取,并同时存结果。以适应C语言的语法)。
符合这类结构,典型的就是AVR和MSP430.
当然,我只从体系结构去分析,这里没有考虑到不同芯片的成本。

我没有打算拿ARM来比,我只是用来证明,单片机的市场受到冲击。

呵呵,问这一些,是因为我想模仿当前比较流行的一款单片机,如51,PIC,MSP,AVR。用现成的简单逻辑芯片去实现,只用大家的逻辑电路知识。为了最接近大学的教学体系,没有采用FPGA的系统级编程,又为了点小小的挑战自我,也不打算在FPGA上进行门级编程。而且全部用现成的逻辑芯片。

前一段时间对不同单片机的体系结构研究过,因为是用现成的逻辑芯片,因此选定的模型不能太复杂。看好MSP、PIC、和AVR这三款,他们的架构都会好。MSP430,16位MCU,架构完美,指令集完美!AVR架构完美,但指令太多,到时候指令执行机构复杂。PIC性能差点,指令也很简单,但就是因为那个硬件PC堆栈,很是不爽。
之前对特偏向MSP,但弄了一会后发现,用简单逻辑电路去搭寄存器文件(相当于3出,2进的多端口RAM)**烦了(用FPGA实现简单,但不是我想要的),项目有点想放弃了。
但最近fangfei036又给我提起了PIC16,回头去想,PIC真的还在大量使用吗?PIC16开发C语言,函数调用级数的问题体现的不明显吗?PIC16,大家真很乐意用吗?
如果这真只是我的忧虑,那太好了,就选定PIC16做为我的目标MCU了。

楼主:
附PIC16F676体系结构:

附PIC16F676指令结构:

网友B:
请版主给一个解释,好像C编译不是很好,BUG太多,免费的基本没有。
没有其它C编译器用的爽快。
引用 楼主:

1、俺一直都用着没有花钱的C编译器,从PICC8.05到现在的PICC9.60,只要你有心,NET很发达,很容易就能获得,MCHP在2009年收购了HITECH后,C编译器就成了MCHP自己的产品了,MCHP对C编译器的知识产权保护基本是象征性的,和谐后和正版完全一模一样,即使正版也很便宜。
2、PICC好不好,这个属于个人体验,俺不能强迫你说好,但俺没感觉那里不好,而且根据俺了解到的,大多数说不好的人,只是因为自己的C语言基础不好还总是想着玩'花活',花活玩不转了就感觉PICC不好而已。
3、PICC有没有BUG ?谁也不敢说没有,但俺用了这么多年,基本没遇到,PIC是一种精简指令的产品,所以PICC也继承了这个风格,不喜欢你玩花活,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写代码,是很难中招的,HITECH也是全球有名的几家做编译器的专业企业,不光给PIC做,还有MOTO、TI、CYPRESS、ST等等厂家的C编译器,你想他们会那么弱吗?而且还弱到只给PIC捣蛋?

网友B:
“PIC16的出货量在这今年增长了多少,这个你知道吗?”
真的不知道也,没玩单片机很多年了。yewuyi,能不能详细说说,我们现在的公司用的是NEC的。听他们说,便宜。

“PIC16很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但这么多年来,也在 ...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俺不一定能全部回答的了,部分回答如下:
1、PIC16的2011年的出货量比2007年翻了数倍,NEC超便宜,但那是小日本偷工减料弄出来的结果,而且NEC的产品集成度、性能、稳定性等无法和PIC相比。
2、你所了解的PIC是很老的型号的了,PIC16只有固定堆栈,这和51通常意义上在RAM开辟堆栈区有区别,PIC16没有开放堆栈空间,所以原则上不支持递归调用,如果想要完全开放的堆栈,那就用PIC24好了,PIC总来没想过在一款产品上满足所有的需求,每个产品的系列都有确定的定位和目标细分,如果非要在PIC16上实现递归调用,可以在RAM上模拟软堆栈实现,但肯定要麻烦一点,不想麻烦就PIC24好了,价格也很便宜。
3、俺不懂FPGA,所以就不回答了

网友D:
一直在用啊,性能很好很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王婆卖瓜,这瓜当然好!
上次我说的中断数据保护BUG,不知道改了没有。
我C语言不好,所以不会玩花样。
用户的反馈,不说是否正确,基本是真实的。

上次说的是一个变量,在主程序里赋值,在中断里会用到。
明明要赋值1,编译的结果是先清零,再加1。

网友E:
技术帖,学习了。

楼主:
谢谢yewuyi的回答,其实我最想了解的就是第一二个问题,关于FPGA,我在这个项目中也不打算去用,因此不作讨论。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我知道,51也不能递归调用,毕竟内存就这么点。
我指的函数嵌套而不是指递归调用,举个例来说,对于只有8级堆栈的PIC16F676:
函数1 调用 函数2,函数2 又调用 函数3,函数3 又调用 函数4,函数4 又调用 函数5,函数5 又调用 函数6,函数6 又调用 函数7,函数7 又调用 函数8,函数8 能调用 函数9吗??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函数都没有递归,包括直接递归和间接递归。
就像你说的那个,“这和51通常意义上在RAM开辟堆栈区有区别”,51在函数调用时,函数的返回指针是压到内存的,因为内存只要够,调用级数就可以比较大,我之前的51经验来说,调用个32级完全没有问题。而就PIC16F676而言,他的硬件栈只有8级,我想问的是,在真正的C使用环境当中,有没有函数嵌套不能超过8位的限制?

我知道PIC24在这些问题上已经处理得非常好,精确来说,从PIC18开始,microchip就已经很重视C语言了,这也在它的PIC18体系结构中得到体现,如下的wiki的的描述:
PIC18 high end core devices (16 bit)
Microchip introduced the PIC18 architecture in 2000. [4] Unlike the 17 series, it has proven to be very popular, with a large number of device variants presently in manufacture. In contrast to earlier devices, which were more often than not programmed in assembly, C has become the predominant development language [5].
The 18 series inherits most of the features and instructions of the 17 series, while adding a number of important new features:
call stack is 21 bits wide and much deeper (31 levels deep)
the call stack may be read and written (TOSU:TOSH:TOSL registers)
conditional branch instructions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PLUSW)
extending the FSR registers to 12 bits, allowing them to linearly address the entire data address space
the addition of another FSR register (bringing the number up to 3)

但PIC18如果用74系列芯片去做,已经是太复杂了。所以,如果我选定PIC,那就会是PIC16。因此我特别关注的是PIC16的用户的意见。

楼主:
把PIC18关于地址这块的结构图也给贴出来。

可以看出来PIC18在堆栈上已经变化很大了。多了个Table Pointer,而且像wifi所于,调用堆栈也能读写了。这样,编译器就能更灵活的处理函数调用的问题。

楼主:
自己的贴也得顶一顶,叶侠不回了?还有没有其实PIC16的用户回一回?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王婆卖瓜,这瓜当然好!
上次我说的中断数据保护BUG,不知道改了没有。
我C语言不好,所以不会玩花样。
用户的反馈,不说是否正确,基本是真实的。

上次说的是一个变量,在主程序里赋值,在中断里会 ...
引用 楼主:

上次你提到的BUG已经证实了,俺并没有说绝对没有BUG,说到底,编译器也只是一个产品,而作为PICC来说,其质量水平相对其它知名C编译器来说,并不会比那些编译器质量低劣。
特别声明,俺说‘大多数说不好的人,只是因为自己的C语言基础不好还总是想着玩'花活',花活玩不转了就感觉PICC不好而已’,绝不是针对你所言,俺对你的水平不了解,俺只是根据版面中那些声讨编译器有问题的帖子总结而来的结论。

另外,王婆卖瓜也谈不上把?这瓜不是俺种的,也不是俺卖的,俺又不挣钱,也只是PIC的一个用户,不拿MICROCHIP任何一分钱好处。

网友B:
谢谢yewuyi的回答,其实我最想了解的就是第一二个问题,关于FPGA,我在这个项目中也不打算去用,因此不作讨论。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我知道,51也不能递归调用,毕竟内存就这么点。
我指的函数嵌套而不是指 ...
引用 楼主:

关于你这个函数调用问题,不存在问题,可以调用下去,只要不溢出堆栈的深度即可。

网友F:
PIC16系列最大FLASH已达到16KW

ARM并没有想象那么普及,几乎所有的芯片厂家都有自己独有的32位机,如TI,ST等

网友B:
个人认为,ARM只是市场推广的比较好,从性能上讲,未必有MIPS好,从和各种外设结合的角度来看,也未必有MIPS好。

楼主:
“只要不溢出堆栈的深度即可"
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因为PIC18F676的调用堆栈是8级,如果编译器不做任何处理,把一旦调到到”函数9“,调用堆栈原则上就会溢出。如果此问题存在,则函数的嵌套层数就要由程序员去保证不能大于8。
现在想知道的是HITECH有没有在编译层面去解决这个限制。
我本人其实没有用过PIC,因此想向叶侠了解一下。
如果不明确,可以给我写个小程序,测测能不能调用到”函数9“吗?

网友B:
“只要不溢出堆栈的深度即可"
对呀,就是这个问题,因为PIC18F676的调用堆栈是8级,如果编译器不做任何处理,把一旦调到到”函数9“,调用堆栈原则上就会溢出。如果此问题存在,则函数的嵌套层数就要由程序员去保证 ...
引用 楼主:

以前用的一些版本编译器在编译时会给出警告或者错误,但现在新版本不知道了,现在写代码的时候,都自然的写不了多少深度的函数调用了,我现在很少写出超过4层以上的函数调用。

网友B:
比较新的PIC16芯片有一个堆栈溢出标志,例如PIC16F1933

楼主:
就算有”堆栈溢出标志“,也只是一个指示作用。你的意思是,写C语言时,对这款芯片,真只能进行8层调用?用HITECH也没能突破这个限制?

叶侠,能给我做做实验看看PIC16F676最新的C编译器,能不能突破这个限制吗?
其实要突破这个限制,只有不去调用Call,而用Goto命令去实现函数调用,同时,自己去维护这些返回地址。现在就是不知道,新的C语言编译器,有没有按上诉方法去突破这个限制。
如能帮我做这个实验,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B:
经过简单测试,会出现警告,测试代码见附件。

具体你可以自己编译看看,编译器版本PICC9.80

网友B:
芯片型号:PIC16F1933,16级硬件堆栈。

网友B:
就算有”堆栈溢出标志“,也只是一个指示作用。你的意思是,写C语言时,对这款芯片,真只能进行8层调用?用HITECH也没能突破这个限制?

叶侠,能给我做做实验看看PIC16F676最新的C编译器,能不能突破这个限制吗?
...
引用 楼主:

我2001年用PIC16C57的时候,用ASM写代码,使用GOTO来突破硬件堆栈的限制,MCHP大概在2005年左右曾经出过一本应用介绍,就介绍了这种所谓的软件堆栈的方法,其实就是在使用RAM空间来模拟出堆栈而已。

楼主:
各位前辈都到了,硬件堆栈的限制,长见识了。TInnal大哥的所用的9260引脚n多,够难想象的,可我这水平,想超出这个硬件堆栈的限制都很难!!!

楼主:
我这边没有这个环境,没法编译。
不过编译器只发出的警告,而没有发出错误,是否能证明它已经发现了堆栈的问题(从lst输出已经证实),并且通过CALL来跳出这个限制?
叶侠,能不能给我运行一下,看看运行结果对不对呀。以确定编译器真帮我们处理掉这个问题了,那真的只是一个警告。我这边没有环境,自己做不了这个实验。麻烦了。
如果是自己写汇编,那肯定可以用CALL来解决,但现在都已经用C了,就不能再直接用CALL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叶侠,您附件的測試文件怎么编译不通过呢?是用什么芯片燒寫的?

楼主:
他那是PIC16F1933,你得把代码拷到你的工程,改改。谢了。

网友G:
叶公对PIC单片机研究很深啊,以后要多多请教了。:handshake

楼主:
叶公对PIC单片机研究很深啊,以后要多多请教了。:handshake
引用 网友G:

你如果以后天天用PIC,你最终也会像叶侠那么熟,呵呵。
我还等着叶侠和fangfei036给我测试呢?唉,要是现在我有个测试环境就好了,不用麻烦他们两位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tinnal大哥,怎么我在编译器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芯片呢???PIC16F1933??
我用的编译器是MPLAB  V8.10的,怎么设置那里没有找到这个芯片呢?
看起来叶侠的代码有点像是51的,要用keil??
不好意思,刚吃完饭回来

网友H:
请版主给一个解释,好像C编译不是很好,BUG太多,免费的基本没有。
没有其它C编译器用的爽快。
引用 楼主:

能上pic16的,数据处理要求都不大,整汇编就是了,写啥C啊。

网友H:
一代人,一代产品的惯性作用下PIC16仍然能够发挥余热,但ARM仍然是趋势
就像.net 比JAVA先进,但已经有大部分人和大部分系统已经采用JAVA架构,仍需要采用原来的技术方案。 ...
引用 网友C:

请下ARM的勘误表,对比一下PIC的,你就知道PIC的生存空间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I:
问题是现在导弹比大**还便宜, 新开发的产品我想应该不会再用PIC16系列了.

网友J:
关注了很长时间PIC芯片, 从目前MCU现状来看,PIC的优点还没有几家能替代.
到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产品把PIC优点用上.

楼主:
他那是PIC16F1933,你得把代码拷到你的工程,改改。谢了。
引用 楼主:

你不要考虑他的工程,也不用考虑他用的MCU,你把他的main.c等几个文件拷贝出来,放到你那个PIC16F877工程里,改改他的程序,把他的输出改成你那个LED输出,就行,给我看看能不能正确运行,麻烦了fangfei036。

他用的编译器为PICC9.80。你不用管,你还是用你的IDE,你的MCU。

楼主:
关注了很长时间PIC芯片, 从目前MCU现状来看,PIC的优点还没有几家能替代.
到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产品把PIC优点用上.
引用 网友J:

说来听听,你认为的PIC优点有什么?

楼主:
能上pic16的,数据处理要求都不大,整汇编就是了,写啥C啊。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不是数据处理量大小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编程思流的问题了。C语言开发单片机,已经深入民心了。例如,在Window下开发一个简单程序,你用Win API(C语言)还是C#呢,如果你两个都会,你肯定会选C#,其实Win API的代码可能也就百来行。

楼主:
把话题转回来, fangfei036 麻烦你看看39楼,帮我弄一下。

网友H:
现在都不是数据处理量大小的问题了,而是一个编程思流的问题了。C语言开发单片机,已经深入民心了。例如,在Window下开发一个简单程序,你用Win API(C语言)还是C#呢,如果你两个都会,你肯定会选C#,其实Win API ...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不是PC,一切不以应用需求和特点为出发点的讨论,都是瞎掰。

网友K:
一直在用

网友L:
PIC16本来就是用于低端场合。
如果非得拿速度,容量比,那PIC16那行啊,人家赚的就不是这个部分需求的钱。

因为不熟悉,对PIC喊打喊杀的情况,出现好多年了,
现在PIC任然屹立不倒,出货量还在增长,是因为具有以下特点:

1.抗干扰能力较强,芯片皮实。
2.资料做得好,简单易用。
3.具有很多非常细节化的小功能模块。
4.价格优势。(据说批量价格不错)
5.目前还有个优点,就是低功耗,虽然不是全部能和MSP430相比,但是个别型号的低功耗和MSP430有得一拼,其他型号相差不多。

PIC16赚到了人家低端的一亩三分地里的钱。

消灭敌人可以用导弹,大**,匕首,在近身,短兵相接的时候,用匕首肯定是最高效的。

网友L:
如果从市场角度,PIC确实有其独到的地方。

至于有人说啥,堆栈之类的技术问题,熟悉了就不是问题。
如果要是不熟悉,ARM照样有一大堆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说明这个设计选PIC16就不合适。该选PIC24,PIC32。

网友M:
习惯性的还用一些

楼主:
如果从市场角度,PIC确实有其独到的地方。

至于有人说啥,堆栈之类的技术问题,熟悉了就不是问题。
如果要是不熟悉,ARM照样有一大堆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说明这个设计选PIC16就不合适。该选PIC24,PIC32。 ...
引用 网友L:

shizaigaole是兄弟可能有点误解了,拿ARM跟PIC比的是另外一个兄弟,我知道他们在应用场合上就很不一样。至于调用堆栈的问题,我不是拿来攻击PIC的,而是要搞清楚PIC的C编译器有没有修正这个限制(如果用汇编的话可以通过GOTO解决)。
我也很看好PIC,不旦因为为使用上面的优点,我对他的体系结构也挺看好的。如果没有调用级数上限制,我想拿它的体系结构去做为微机原理和数字电路的一个案例,通过74系列芯片来实现它。

这也算是对PIC的一个认同,以及推广了。呵呵。

楼主:
回复 楼主:

ok
马上来,==

网友N:
本人用PIC近20来年了,最近叛变到STM了,PIC应该与时具进了。

楼主: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4Fh (    79) of   800h words   (  3.9%)
    Data space           used    11h (    17) of    B0h bytes   (  9.7%)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1h word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Loaded D:\PICC\tes\led1\tes1.cof.

运行正确,连警告都没有?

网友L:
不过呢,从另一角度讲,ARM确实对所有的低端MCU有冲击,
目前来说PIC16是受到冲击最小的了。

网友L:
st出了stm8,要是抗干扰,和PIC16一样,那冲击就大了。
可惜事物往往是兴一例,得一弊,往往难以两全。

楼主:
回复 楼主:
连运行都没有问题?你还打个问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O:
回复 楼主:
俺就用pic16系列,使用环境150摄氏度高温,强电磁干扰,非常可靠!pic16的优势丰富外设,指令集简单,单周期指令不容易跑飞,价格才4块多,稳定性还可以!楼主有能替换的产品给提醒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Build D:\PICC\tes\led1\tes1 for device 16F877A
Using driver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LITE\9.60\bin\picl.exe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LITE\9.60\bin\picl.exe" -C D:\PICC\tes\led1\t1.c --chip=16F877A -P --opt=default -q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Warning [345] D:\PICC\tes\led1\t1.c; 46.28 unreachable code
Warning [343] D:\PICC\tes\led1\t1.c; 46.34 implicit return at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LITE\9.60\bin\picl.exe" -otes1.cof -mtes1.ma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amtest,-resetbits t1.obj --chip=16F877A -P --opt=default -q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64h (   100) of   800h words   (  4.9%)
    Data space           used    11h (    17) of    B0h bytes   (  9.7%)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1h word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Loaded D:\PICC\tes\led1\tes1.cof.

tinnal大哥,刚刚的运行的结果也是没有问题的
附件是添加一个标志后的程序,但是编译出现了两个警告,
刚刚打问号,是因为叶侠说有一个警告,为啥我编译木有呢?所以打了个问号

667 Bytes

网友P: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4Fh (    79) of   800h words   (  3.9%)
    Data space           used    11h (    17) of    B0h bytes   (  9.7%)
    EEPROM space         used     0h ( ...
引用 楼主:

我自己随便编了个,测试了一下。结果是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82
Copyright (C) 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Warning [1393] E:\Documents\Mplab_PIC\PWM_877A\main.c; 305. possible hardware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estimated stack depth: 9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4D2h (  1234) of  2000h words   ( 15.1%)
    Data space           used    30h (    48) of   170h bytes   ( 13.0%)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100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1h (     1) of     1h word    (10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网友Q:
新的PIC16的片子内核已经改了,16级的硬件堆栈。

网友:
个人认为,ARM只是市场推广的比较好,从性能上讲,未必有MIPS好,从和各种外设结合的角度来看,也未必有MIPS好。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有用过PIC,但是我觉得PIC没有你说的那样完美。NEC也没有你说的那样偷工减料。NEC在电表的量很大。而且NEC有一款好像是9711的单片机,标称是8位,其实是16位。

网友L:
PIC16(L)F1934/6/7 的几个小功能:

• SR 锁存器(555 定时器):
- 多个置1/ 复位输入选项
- 仿真555 定时器应用
• 2 个比较器:
- 轨到轨输入/ 输出
- 功耗模式控制
- 软件使能的迟滞
• 参考电压模块:
- 固定参考电压(Fixed Voltage Reference,
FVR)的输出级别有:1.024V、2.048V 和
4.096V
- 具有正负参考电压选择功能的5 位轨到轨阻式
DAC

• 高耐用性闪存/EEPROM 单元:
- 闪存可经受100,000 次写操作
- EEPROM 可经受1,000,000 次写操作
- 闪存/ 数据EEPROM 的数据保持时间:>40 年

电容触摸传感模块(mTouchTM)
- 最多16 路可选通道

楼主:
喔,可以结贴罗,谢谢fangfei036帮我测试,也谢谢叶侠的,你们两人分数对半分。
其他说明PIC好处得的网友,在此也一并感谢。现在就是ARM的声音太吵了,其实存在必合理。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相反,我更想听到和ARM反面的声音。没有反面的声音,ARM就变共产党了:)。
问心一句,高端的嵌入式CPU,除了ARM,我还用过MIPS、PowerPC,论性能,ARM是远跟不上的。功耗和性能的平衡成就了ARM;消费电子的泛滥成就了ARM,但ARM的党员门也应该让狂热的头脑冷静一下。
好了,接下去就得好好再研究一个PIC的体系结构了,得先把MCU的数据通路搞清楚。

网友L:
以上这些只是在其主体功能以外的一些小功能,对大的设计来说可能无所谓,
但是对一些成本敏感型的设计来说,就多了一种或者几种选择,

二者小小的设计产品,往往出货量巨大!
而那些大的设计的产品,虽然产品附加值很高,往往不会有很大的出货量。

低端产品采用哪种单片机,往往就决定了,哪种单片机厂商的好运

楼主:
回复 楼主:
期待tinnal大哥的大作,谢谢您才是,发动广大武林高手高谈阔论让我们受益匪浅,我这个小菜鸟也加油!!!

网友Q:
NEC在电表的量大是因为价格,并不是PIC的片子性能不如NEC。家用电表的对芯片的抗干扰等要求不是太高。

网友L:
现在已经不用PIC了,仍然不忘为PIC辩护几句,呵呵。

楼主:
我自己随便编了个,测试了一下。结果是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82
Copyright (C) 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 ...
引用 网友P:

怎么fangfei036编译没有出现调用堆栈的警告,而diweo和叶侠都出现了这个警告?郁闷。diweo,你那边程序能运行正确吗?

楼主:
diweo用的是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82
fangfei036 用的是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LITE\9.60\bin\picl.exe
叶侠用的也是高版本的PICC。
希望高版本那个警告真只是一个警告,而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网友R:
一个靠PIC16起家的老程序员,瞧瞧的溜过,不发言,嘿嘿!   :P

网友J:
说来听听,你认为的PIC优点有什么?

你查一下yewuyi兄的帖子,他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再画蛇添足。

网友B:
虽然没有用过PIC,但是我觉得PIC没有你说的那样完美。NEC也没有你说的那样偷工减料。NEC在电表的量很大。而且NEC有一款好像是9711的单片机,标称是8位,其实是16位。 ...
引用 网友S:

1、这个世界上估计没啥是完美的,PIC16当然有它的不足
2、NEC有没有偷工减料,就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1)NEC采用的FLASH工艺和主流厂家没法比,你看看擦写次数和保存寿命等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NEC还有那种只能擦写10次的型号,呵呵。。。
(2)NEC采用的线径很细,当前8位采用的应该是0.15um的工艺,这也就是NEC便宜的一个主要原因,但缺点显而易见,ESD等就差了很多,而MCHP、MOTO在8位上采用的是0.25和0.35的工艺。
(3)NEC的封装很多都移到了中国,封装成本也便宜了很多,但当前中国的设备和人员素质还欠缺一些。
(4)NEC技术支持做的很差,这也就是当前智能主要在电表和汽车仪表盘卖卖的原因,其它行业支持不了。
(5)NEC芯片定位和工具配套做的很差,价格奇贵,大家天天牢骚PICKIT3要卖三百多,但NEC的MINICUBE2知道要卖多少吗?那可要1000个大洋的,但易用性可比PICKIT3差多了。
(6)NEC自己的C编译器和开发环境简直就是惨不忍睹,虽然IAR FOR NEC做的不错,但NEC对此没有任何技术支持,IAR FOR NEC与NEC自己的开发工具配合的又不太好。
(7)我也用NEC,从2005年开始用,到2010年停止用,现在一年也能采购200多K数量吧,你到网络去搜,呵呵,很多IAR FOR NEC的应用资料还是我当年发的呢。
(8)NEC在农网表确实卖得不少,不过那是恶意杀价的结果,NEC也没办法,只有这个市场还有生意了,怎么都要想办法保住销售额,现在面临复旦微的挑战,就麻烦了,你去问问做电表生意的代理商,问他们今年生意怎么样?呵呵,下滑严重啊。
(9)16位机写8位,那是因为它是伪16位机,距离真正的16位还有区别,对用户来说,未必是好事,这个总已有之,例如早期的MSP430即如此。

楼主:
你查一下yewuyi兄的帖子,他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再画蛇添足。
引用 网友J:

呵呵,算我无知,2000年注册后就没怎么上论坛,就最近上得多一点。我也是在昨天才刚知道yewuyi是PIC版的版主。

网友B:
呵呵。。我们一直在用瑞萨的

楼主:
呵呵。。我们一直在用瑞萨的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们硬件那边的人之前也有想过从NEC换到瑞萨,好像瑞萨更便宜。

网友J:
讨论便宜,那不是PIC的强项,也是许多人不用PIC的一个因素。

网友B:
呵呵,我们硬件那边的人之前也有想过从NEC换到瑞萨,好像瑞萨更便宜。
引用 楼主:

原先是三菱和日立的半导体部门亏损十分严重,无奈之下,两家公司将半导体业务剥离出来合并成了早期的瑞萨,我在2006年和瑞萨原厂就有接触,当然他们的R8C的内核尚没有成熟,主要还在推日立的H8等MCU产品,R8C也主要是在H8(日立原来从摩托罗拉购买的类51核)等内核上结合了部分精简指令集内核推出的一个新系列产品,但合并后成立的瑞萨依然亏损严重,同时NEC半导体本身也在持续大幅亏损,于是再一次进行了合并和整合,将NEC半导体部门也合并到了瑞萨,也就是现在的瑞萨NEC 。
瑞萨的价格和NEC的价格基本相当,原先NEC的代理继续维护客户NEC的产品线,原先瑞萨的代理商继续维护瑞萨的产品线,其内部规定暂时不能跨界,估计未来NEC的内核难以生存下去,估计都会慢慢统一到R8C内核上去。
R8C内核总体来说算是比较落后的内核,设计上泛善可陈,但唯一的长进就是针对日系MCU产品过去那种特别另类的设计做了部分修改,借鉴了一些一流MCU厂家的一些设计标准。
新的瑞萨NEC依然亏损严重,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的改善迹象,当前为了生意只能抗起价格战,所以相对便宜点也很正常,不过说难听点,如果为了图便宜而使用瑞萨的话,那还不如用STM8了,原因大家都知道的。

小日本做生意的时候,不是太有信誉,现在缺生意,供货还算正常,只要市场稍微一波动,立即一片货也拿不到了,类似ATMEL在2009年的价格飞涨现象多次上演,遇到了则就是想死的心也有了(俺2008年遇到了一次,后来多次和NEC交涉,才获得了少量的货源,从此以后,俺们就尽量不用其开发新项目,类如ATMEL也是如此,但俺用了十多年的PIC,从来没长期缺过货)。

网友B:
呵呵,短时间的便宜不是便宜,等价格飞涨几倍的时候,把几年的省的钱又多送回去了。

小日本太坏了。

网友R:
TO yewuyi:
说小日本太坏,恐怕有误会吧?一般来说,日本人做事还是很讲信用的,做不到的事情绝对不会答应你,答应了的一般轻易不会反悔的。
就你所描述的情况,我猜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国内的代理商搞鬼,想多赚点钱,另一个是你的属于普通客户,不被其重视。通常来说,日企做生意,第一优先照顾同为日系的企业,第二优先照顾大客户。呵呵。

网友B:
TO yewuyi:
说小日本太坏,恐怕有误会吧?一般来说,日本人做事还是很讲信用的,做不到的事情绝对不会答应你,答应了的一般轻易不会反悔的。
就你所描述的情况,我猜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国内的代理商搞鬼,想多赚点 ...
引用 网友R:

2005年的时候,NEC来给我做推广,因为NEC和东芝当年在海尔因为缺货出现极为恶劣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再要求其只要国内任何代理能拿到那几个料号,都必须优先按照既定价格供货给我们,为了防止意外,我们还和代理商、NEC代表草拟了一份三方备忘录并签字确认。
但结果是,在2008~2009年NEC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缺货,他们优先保证给电表和汽车仪表盘的客户,我们的供货也受到了影响,我们根据协议要求代理商保证供货,但代理商把货拿出去高价卖(接近翻了两倍价),要求我们也按照涨价后的价格采购,否则没货,我们向NEC投诉,但NEC视若无睹,完全不履行其管理代理商的职责,我们要求NEC履行备忘录,但NEC以没有NEC公章,故签署人仅代表其个人意见为由,拒不履行,但代理商可是按照我们的企业名称在向NEC订货,订到货再拿去高价卖,据后来代理商讲,NEC在那段时间也给代理涨了不少价格。

网友F:
TO yewuyi:
说小日本太坏,恐怕有误会吧?一般来说,日本人做事还是很讲信用的,做不到的事情绝对不会答应你,答应了的一般轻易不会反悔的。
就你所描述的情况,我猜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国内的代理商搞鬼,想多赚点 ...
引用 网友R:

2005年的事经历过吗

首先供应日本,其次欧洲,最后大陆,空调控制器那时候基本用日本芯片(因为很多压缩机来自日本),交货期延长到6个月~1年,你是老板你会怎么样

采用欧美芯片比较靠谱,所以我们只用欧美和国产的

网友R:
没错啊,我在前面78楼所讲的,跟79、80楼两位的说法是一致的嘛:

第一优先照顾同为日系的企业,第二优先照顾大客户。

网友P:
怎么fangfei036编译没有出现调用堆栈的警告,而diweo和叶侠都出现了这个警告?郁闷。diweo,你那边程序能运行正确吗?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说明PICC编译器能识别出堆栈溢出。
其实,我单步执行过那个程序,并不能正确运行。因为我在main()中调用fun1(),后者调用fun2(),以此类推...在fun8()中调用fun9()时,第1层堆栈就被覆盖了.

网友T:
ARM用与控制和数据采集还是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