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源图】晒DM642最小核心板PCB图-欢迎拍砖

楼主(2012-05-24):
画了块DM642的最小系统板,四层板的,TOP--信号层,MID--信号兼电源,INT-地层,BOT--信号层兼铺地。
第一次画四层参考了前辈们的图,总感觉得有什么地方不足,可又说不上,拿来晒晒,希望大虾们不吝赐教啊!
线宽5mil,过孔8mil/16mil.
用的是AD9软件。
SDRAM用了四片,TOP,BOT各两片;

网友A:
不错不错,BGA走线处理的不错,挺NICE!

网友B:
猛一看,看起来不错,最好能上源文件,图太小,来个细看

楼主:
明天吧,今晚传不了了。到时多给些意见啊!

楼主:
源文件已经上传了哈:)

网友C:
我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D:
top --mid--int--bottom的叠层的话。按你说的信号分布来看。

mid -- int的位置换一下

top-- int-- mid --bottom

这样的好处了,你的线基本上是在top层,然后参考int层 gnd。
mid你有少量信号,然后铺电源。你的bottom层也铺大面积的GND,这样对电源有好处。

还有你的mid层的线可以不要,可以用top bottom把线走通。mid 全铺电源。

网友D:
sdram芯片管脚间走线,太危险

sdram,可以竖起来。那样数据线可以变短。地址线也好走一点。

网友D:
flash的地址与数据的拓扑不一样。
再看下SDRAM的规范走线方法。

你这样做,说不定也可以跑,可以肯定的说,在稳定性与速度上会打折扣的。

网友E:
恩恩,初步看還是不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再改改,还有其他不足不之处,还望大哥多多指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竖起来也会引脚间走线的可能啊,我看是无法避免这个问题了

网友F:
SDRAM要走等长线

网友G(2012-12-17):
ok,收藏了。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H(2013-05-16):
我也在画DM368的板子。可以的话,大家交流一下。互相促进
我的QQ是:908666055

网友:
很好 赞一个

网友I(2015-12-04):
挺好的  不过想问下楼主  ,有木有DM642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