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加载51核怎么设置引脚为双向口呢?

楼主(2012-05-24):
很纠结啊,网上下载了一个51IP核,他的引脚只有输入和输出,但是没有输入输出控制口。  我现在想用三态门使他成为双向口,难道还得用另外的单片机口来控制三态门吗?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路过,这个三态门看着面熟

网友B:
又来一遍?

网友C:
altera的软件拿到xilinx版里面问。呵呵。

网友B:
:)多谢楼上提醒。
我没用过这个原理图方式,不熟。那俺不回答了。

网友D:
inout就是双向口了

网友D:
输入是永远的,输出是可控的(高阻相当于关闭)

网友E:
怎么两个一样的贴子?

网友F:
不知道呀,没注意

网友G:
挠头。。。不会。。。

网友H(2012-09-04):
用FPGA模拟51单片机   有意思  哈哈   有空模拟模拟   呵呵

网友I:
用一个额外的状态寄存器来控制三态口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