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置电阻R2是否可以省略

楼主(2012-05-24):
大家好!图中的三极管做开关功能,我想问一下大虾们,这偏置电阻R2是否可以省略,如放着效果有多好呢?谢谢!

网友A:
可以而不宜

网友B:
这要看前端驱动形式。一般放着没错,增加点下拉力。

网友:
可以而不宜
引用 网友A:

经典

能一定程序减少干扰而误动作。

网友C:
都可以用

网友D:
加上没什么问题的。
高可靠性的电路最好加上
如果要节约成本,希望骨头里面都榨出油来的话,可以省掉。。。。:lol

网友D:
省掉的前提是,你的前面的低电平必须小于0.6~0.5V

网友E:
R2是用来保护你的Q3的
Q3关断期间会积累较多的电荷在其结电容上,如不用R2旁路泄放以上电荷,引起电压尖峰,容易导致管子被击穿。因此R2不能去。

正解。

网友F(2013-01-24):
引用 网友D:
省掉的前提是,你的前面的低电平必须小于0.6~0.5V

大侠,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保证低电平的时候不会误导通。如果去掉的话,低电平0.6的时候,三极管会导通么?为啥?请教之。没理解透彻

网友G:
可以,开机的时候响一声告诉大家我是山寨货:lol,

网友H:
C极不加限流电阻不容易烧管子吗

网友I:
复位时能可靠截止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开机响和这个有关系么?!

如果单片机开机时候,为高电平输出,加不加都响, 如果单片机开机为低,加不加 ...

上电的瞬间就没这么多确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可以,开机的时候响一声告诉大家我是山寨货,

有趣,可能来不及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