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关于手机场强控制开关

楼主(2012-05-24):
http://www.guokr.com/article/59179/大家先看这个帖子,我想 设计一个通过 手机场强来控制220v设备开关的电路,
当手机来电话时 电路接通,当手机再次来电话时 电路关闭,就是这样的逻辑。

已知的原件除了帖子中的除外还有  D触发器,继电器。

请哪位大牛 设计 一张简易的设计图呢?
50分相送 谢谢。

网友A:
呵呵,不画,你的50分没吸引力。50RMB还差不多。
你想做遥控炸*呀?

网友B:
去买个手机来电制式器,然后在LED输出处加个单稳态互锁电路即可,不过这个东西没什么实用价值,误报率很高,而且不知道负载的状态,真想可靠的控制负载,去买块二手的GSM模块,配合一片廉价的带串口的MCU,整机成本不到100*币,这条路才是正道。

楼主:
谢谢回复,更希望提供个电路图,有偿的可以

网友C:
当手机来电话时 电路接通,当手机再次来电话时 电路关闭

LZ思路有问题,你的手机是放在哪里的?一直放在控制器旁边吗?那么就是借用手机来实现无线遥控了,哈哈,手机的代价也太....

一般是用固定电话接收,再用小功率315M无线模块实现控制,成本低得多

楼主:
你好,是的,手机一直放在控制器旁边,来电话时,产生一脉冲,微调电阻和D触发器后,实现开关。

我想应该不难。

网友C:
哈哈,要是收到电信的彩票中奖等垃圾短消息了呢,你的场强仪能识别吗?
你的装置用户对象是谁?瘫在床上不能动的人?还是无人引爆器?哈哈,小心安全局请你喝咖啡哦.
想避开垃圾短消息,可在规定时间内连续发二次,关也是二次.

楼主:
这个我倒没想过,是这样的,我有一台没定时开关的电扇,我想能不能靠手机的定时器实现电扇的开关呢,这样就不用冻醒了 呵呵

网友C:
晕,去2~3十元买只定时电源插座吧.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iw=1317&bih=856

网友D:
怎么像是 手机来电 感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