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输入管脚有输入阻抗的概念吗

楼主(2012-05-24):
数字电路芯片与FPGA输入管脚相连接,我想知道此时数字电流芯片输出电流是大约多大
也就是FPGA输入管脚的输入电流是多大?

很小吗??

手册上似乎没提

网友A:
端口的基本电性能数据手册中通常都会有,输出会给出某输出电压下的输出电流(直接就可估算出其带载能力),而输入则会给出输入阻抗或电流。

网友B:
各个公司的FPGA不一样吧。但现在多用LVTTL/LVCMOS逻辑,工作电压也是越来越低,从3.3V到了1.2V或更低。功耗也是越来越小。因此I/O输出电流大不了,输入电流更小。举例cycloneIII芯片:输出电流8 ~ 16mA。输入电流估计不会超过1nA。

网友B:
LS对输入电流的估计不足。通常因为FPGA工作频率较高(几十MHz至1GHz)
cycloneIII芯片:输入电流在10uA ~ 500uA

楼主:
首先谢谢上面各位。
其次,fpga手册似乎没有看到输入阻抗的数值,而且输入电流也提的不明确,似乎模糊的给出了最大输入电流。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 我给fpga某输入管脚加了一个3.3v高电平,此时往fpga管脚中流入的电流实际大小到底是多少? 我不知道fpga输入阻抗,所以无法知道此实际电流

谢谢

网友A:
那就参考那个“似乎模糊”的最大输入电流。

网友C(2013-02-17):
我做的xilinx是有电流和阻抗等参数说明的。输出驱动电流的大小与你时序约束有关,二阻抗可以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