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9012三极管电路原理

楼主:
菜鸟求助,如图所示,9012三极管起什么作用?放大?开关?电路芯片MCU用的是3.3V供电的ARM M3内核的,基极通过R15电阻与MCU的LCD口连接,集电极与LCD的引脚A连接,3.3V电源与发射极间并联了3个电阻,求此电路的原理是怎么样的?越详细越好,请大侠指教啊!

网友A(2012-05-24):
当开关用啊,控制LCD的供电,古老的做法
新的方法是用mos管来代替9012

网友B:
说开关太简单了。
通常这个电路工作在开关饱和状态接近的放大区。通过放大区的恒流特性限制 LED 的电流。
这个电路还是有点巧妙的

网友C:
很可能是控制背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