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T叔。。。现身吧!

楼主(2012-05-24):
求NEC 027550和PCF7952的DATASHEET,实在是找不到啊!!!

听闻恩智浦的DATASHEET都是保密的,要签订保密协议。。这个实在没有就算了

网友A:
路过帮LZ顶一下!!

网友B:
确实只有叫卖声,去找供应商要吧,策略点连样品都能要到

楼主:
确实只有叫卖声,去找供应商要吧,策略点连样品都能要到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T叔都没有,看来只能找代理了

楼主:
不知道NEC和恩智浦的代理逛不逛二姨家

网友C:
求NEC 027550和PCF7952的DATASHEET,实在是找不到啊!!!

听闻恩智浦的DATASHEET都是保密的,要签订保密协议。。这个实在没有就算了
引用 楼主:

除了特殊用途的CHIP外,通用芯片不可能如此管控的。

楼主:
除了特殊用途的CHIP外,通用芯片不可能如此管控的。
引用 网友C:

正解。。确实都是特殊用途

网友B:
用于车钥匙的,所以会控制. 以前玩RC500时,资料也是控制的,不过你用他产品,还是会提供的.

网友D:
特殊用途还是找代理吧,为啥都不愿意打电话代理和原厂呢.

网友E:
求NEC 027550和PCF7952的DATASHEET,实在是找不到啊!!!

听闻恩智浦的DATASHEET都是保密的,要签订保密协议。。这个实在没有就算了
引用 楼主:

可以去要,要不到就不玩了!!!
  O2的也全是保密的,我这边大多只能拿到纸质文档,PDF一般还不给!

楼主:
最终也没得到,还是谢大家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