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I/O口两个芯片共用

楼主(2012-05-24):
设计一个系统,I/O口不够用,我用的是STC12C5A52S2单片机,用单片机的P1.4到P1.7口控制SPI接口的AD转换器,和一个DS12CR887时钟芯片(其余管脚都被使用),此单片机的P1.4到P1.7口是内部SPI控制器的接口。

问题:
  如果我将时钟芯片的CS、RW、AS、DS四根控制线也接到P1.4至P1.7(不用锁存器),当我控制时钟芯片时,就将单片机内部的SPI控制器禁止,然后用这四个管脚控制时钟芯片,这样可以吗?会不会给系统带来什么干扰呢?

网友A:
IO不够用你还使用DS12CR887这种intel总线接口的芯片?
多用总线型设备,如IIC。
如果不够,就把以经分配出去的IO拿回来用,用SPI口扩展普通IO去。
不推荐把不同总线类型的设备去复用IO口。

网友B:
要阅读器件手册,确认非使能状态下器件的输出为高阻才能除使能口外简单并联。

网友C:
你这里显然不行,,你把SPI禁止了,你的确可以正常操作IO,但是对这两芯片都有作用,只不过对于你的SPI ADC来说收到的是一个时序错乱的模拟SPI而已,
如果你还有另一个多余的IO就可以解决了。你将其作为时钟芯片的CS。

网友D:
重新规划下I/O,或者用模拟开关复用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