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的VS1053模块今天测试发现个问题

楼主(2012-05-24):
结果肯定是不好的,感觉软件复位不了,我写入0X0804返回的都是0X0800;我测试过其他的值了。返回都是正确的。就是复位这个不行。我写入0X0820,返回的也是正确的,

不懂为什么。求解释

网友A:
来人硬复位就行了麻,用个STM32,软解码,会不会比51+VS1053的方案便宜?

楼主:
2# Tinnal 硬件复位不行啊,主要就是,初始化之后扒开VS1053电源,再上电,好像可以播放音,但是单片机程序在跑动啊

网友A:
不明白你“但是单片机程序在跑动啊”什么意思?
你要本来在什么时候要软复位VS1053,就改为硬复位不就行了。不用断开VS1053电源呀,VS1053没有复位管脚吗(我没有看手册,在家网速慢)? 如果没有,就在电源上接个MOS管,直接用IO控制它的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