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两批103RCT6的速度不一样

楼主(2012-05-24):
开发时买的一批样品件儿,10片吧,现在想做些测试样机,买了50片,可程序下进去后发现跑的速度不一样,这主要是我解码那儿影响最大,时间对不上,不知是怎么回事,请楼主指点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共两种板,两种板的晶振给焊反了,换过来后OK了,气死我了。:@

网友A:
呵呵 我有一次买的芯片是真有问题了 本来买的是101VCT6 结果发过来的芯片上写的是101VC的芯片 但却有512K字节的内存空间,整整多了一倍,下载软件识别是101VE,芯片是在利源买的,貌似赚到了,因为应用的时候没有问题

网友B(2017-05-25):
我遇到过stm8s 始终设置16mhz运行速度却不一样,因为专门测的,管脚用定时器反转电平,就是同一个代码下载进去,后来扔了,实在解决不了

网友C:
很多小问题,搞得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