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5-24):
编好的程序,通过JLINK下载运行正常,但拔掉JLINK(另有电源的)则运行中断,插上继续运行
难道是程序存到了JLINK里面
??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把jlink全部拔下来,不要只拨usb口的,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JLINK共用端口受到干扰了?

楼主:
呵呵,按照楼上的指示做,好了,但是为什么了?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