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2-05-24):
将三极管做开关功能来控制继电器,下面图一一直是我的设计思路(三极管和继电器以窜联方式存在),但有人用图二的方式(三极管和继电器一并联方式存在),I/O的控制信号应该刚好相反,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两个电路的优缺点,当图二三极管导通后应该将继电器短路了,对不?

楼主:
不好意思,插入是位置弄错拉,上面的是图二,底下的是图一

网友A:
用图二方法的人水平比较高,因为我不知其意图

网友B:
用图二方法的人水平比较高,因为我不知其意图
引用 网友A:

呵呵,图2的高人呀,非尔汝能理解。

网友C:
图2不完整吧。限制继电器线圈电压来“断开”继电器。

网友D:
估计就一个乱七八糟的示意图
真这样的话怎么可能控制得了

网友E:
图画错了吧?

网友F:
图二不可能工作,电路有问题

网友G:
并联的那个是错的,错的离谱。

网友H:
图一的三极管会起作用吗?

网友H: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图二

网友I:
特点:1. 控制逻辑与串联相反;  2. 三极管需要串联负载电阻Rc,如此一来Vcc可以比继电器需要电压高许多;

网友J:
上面的图继电器是不能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