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值与直流分量之间有无关系

楼主(2012-05-24):
假设电网电压可以分解成直流、基波、一次谐波……,如右式: 2012-5-24

请问此电网电压的有效值,与其中的直流量大小有没有关系?就是说,改变直流量的大小,会不会影响求得的有效值?

网友A:
理论上电网电压就是50HZ交流电,可能有高阶的谐波,但是没有直流分量的。

网友B:
根据电路理论, 有效值是均方根值,而直流分量则是算术平均值,就是楼主的表达式的 A0.
要说电网电压的话,直流分量应该为0。基本为正弦波,有效值 根号2 分之一的幅值

楼主:
如果抛开电网电压这个前提条件,对于形如上式的电压f(t),计算其有效值,根据有效值的定义:
那么说,f(t)里面的直流分量A0是会影响到有效值的,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