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采样点数,采样率低的FFT运算时间长么?

楼主(2012-05-24):
STM32的DSP库中的FFT。

不考虑测量频率上限,相同的采样点数,相同系统时钟,是采样率低(即分辨率高的)的FFT运算时间长么?

比如1024点,16M的系统时钟

采样率3072HZ(即分辨率3HZ)的是不是会比采样率1024HZ(即分辨率1HZ)的运算的快?

网友A:
一样的啊.不管啥采样率.每次都是计算1024点.只是结果代表的含义有区别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实际调试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很郁闷。。
采样率低的在被测频率变化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算的很慢。。。
而采样率高的却正常。。

网友B:
采用时间变长了,计算时间只跟点数有关

网友B:
采用时间变长了,计算时间只跟点数有关

采用时间变长了,计算时间只跟点数有关

网友B:
怎么在IE9里发帖炸成这样了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以为我的帖子一下子这么火了呢。。;P

网友C:
发觉21ic回帖点N次才显示发送成功

网友D:
很好加的呀,你刷新一下,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