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指示灯源程序(简单基础)

楼主(2012-05-24):
LED指示灯电路相对比较简单,但非常实用,主要是通过该实验熟悉I/O端口的配置方法。

#include  <msp430x16x.h>//定义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lay(long int n)
{
     while(n!=0)
  {
   n--;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2DIR = 0xff; //设置P2口为输出状态;
  P2OUT= 0x55;  //向P2输出数据;

  while(1)
  {
  P2OUT ^= 0xff;//异或指令,取反当前的状态输出;
  delay(20000);//延时
}
}

以上这个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但在实际应用中,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控控制方式完成对指示灯之类的控制对象进行控制。

网友A:
挺简单的程序,有助于熟悉一下MSP430系列单片机端口的操作规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