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上为什么地之间会存在电压差?

楼主(2012-05-24):
一块板子上为什么地之间会存在电压差?ps:板子上所有的地是共地的

网友A:
有电流流过而阻抗不为0,即有电压

网友B:
2楼说的对

网友C:
你把板子所有地都铺成一个地平面,占用一个层。应该就不会有电压差了。

这样做有坏处吗,请楼下回答

网友:
你把板子所有地都铺成一个地平面,占用一个层。应该就不会有电压差了。

这样做有坏处吗,请楼下回答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的的, 只是更少了。即使全是铜箔,也有电阻的。

网友D:
有电压差是正常的,因为有电流通过,如果系统电流越大,那这个压差起大,所以在布线的时候不能让大电流的器件或模块的地通过处理小信号的器件或模块。。

网友E:
尽量保持地的完整性

网友F:
有电压差,但是不是几伏的电压差那就没得什么大问题啊!!

网友G:
电压差是正常问题不大的

网友H:
数字信号有点压差没啥大问题,模拟信号的话需要小心处理地线回路。

网友I:
用超导体就不会有电位差了

网友J:
有压差很正常,导致系统无**常工作就异常了。
需要设计的时候考虑进去,到底多少压差不影响工作。
所以,地线的设计很重要,大信号、小信号要分别对待。

网友K:
看看你的电流有多大,有一些小压差没有关系,在正常范围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