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做积分器是用放大器pga做的吗

楼主(2012-05-24):
psoc designer做积分器是用放大器pga做的吗,psoc上是不是只有基本模块,电阻电容什么的都要外部接?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应用笔记,有讲PSoC做的积分器原理,http://www.cypress.com/?rID=2899

楼主:
谢谢,那个我看过了原理我知道但是主要是我不会用psoc designer中的模块使用,一般说是用sc模块,不知道sc模块是什么,怎么实现,大神知道吗

网友A:
这个你看过了吗?

网友B:
原来如此

楼主:
原来一直是那个模块没找到,大神谢谢了

网友C: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