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看门狗使用方法(转)

楼主(2012-05-24):
MSP430F2274为例。其中汇编实现采用的是IAR汇编,CCE汇编实现稍作修改即可。 1.
看门狗有三种工作模式:停止模式,计时器模式,看门狗模式。
2.
其中后两种模式可以选择的时钟源有:SMCLKACLK
3.
在使用后两种模式时候要注意单片机所处的状态下看门狗能否工作,如单片机处在LPM3时候只有ACLK时钟,处在LPM4下,没有时钟可以使用。
4.
看门狗模式的使用方法:当看门狗计数溢出时,程序复位。在程序中开启看门狗,在计数溢出前清空看门狗,或重置看门狗,以使其重新计数。若程序跑飞,看门狗可能没有被清空或重置,就会溢,使程序复位。
5.
MSP430F2274中,看门狗模式下可以计时最长为1s,若需要以更长的时间复位,可采取的方法,使用其他计数器,计数满后执行((void (*)())RESET_VECTOR)();或计数满后往看门狗控制寄存器写个错误值或执行一条无效命令:如((void (*)())0x170)();0x170是外围模块的一个地址,不可能是一个函数地址,所以执行此句将使程序复位。

停止模式:关闭看门狗
C语言实现:WDTCTL = WDTPW + WDTHOLD

汇编语言实现:mov.w #WDTPW+WDTHOLD,&WDTCTL

计时器模式:作为一个计时器使用,计数器满产生中断时执行看门狗中断函数。
C语言实现:

主程序中:开启看门狗计时器,如:WDTCTL = WDT_MDLY_8;WDTCTL = WDT_ADLY_250;

看门狗中断函数为: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
}

汇编语言实现:

开启看门狗计时器,如:
mov.w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0 ,&WDTCTL
mov.w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SSEL+WDTIS0 ,&WDTCTL

中断向量表中的看门狗中断向量:
ORG 0FFF4h ;msp430f2274的看门狗中断地址

DW
RESET ;程序开始处以REST作为标号

看门狗中断函数:
WDT_ISR

;....................

reti

看门狗模式:计数溢出时,执行复位中断函数。
C语言实现:

清看门狗:WDTCTL = WDTPW+WDTCNCTL;
设置看门狗:WDTCTL = WDT_MRST_0_5;
WDTCTL = WDT_ARST_1000;

汇编语言实现:

中断向量表中的复位向量:
ORG 0FFFEh ;msp430f2274的复位地址

DW
RESET ;程序开始处以REST作为标号
清看门狗:mov.w #WDTPW+WDTCNCTL,&WDTCTL
设置看门狗:
mov.w
# WDTPW+WDTCNTCL+WDTIS1 ,&WDTCTL
mov.w
# WDTPW+WDTCNTCL+WDTSSEL,&WDTCTL;等

网友A:
看门狗可以认为是软件的看护装置。
不错的学习资料,收了。

网友B:
汇编、C语言对照解释,楼主有心了啊

网友C:
楼主的确热心,两种语言都用上了,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顶

网友D:
看门狗在程序控制中非常有作用,学习了

网友E:
很好,很有用

网友F:
这个不错。很实用。帮顶一下。

网友G:
回复 楼主:
canyu

网友A:
非常实用的资料,感谢楼主两种语言都要用上了,楼主真是个热心肠人啊,顶一下

网友H:
看完,讲解的很到位的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