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cos-ii里的中断函数

楼主(2012-05-24):
触摸屏程序每次进入中断后程序总是跑飞啊,在裸机程序里调的好好的,为什么在ucos里就不行了呢

楼主:
我用 的是s3c2440,请各位高手指点啊,已经好几天了,还是解决不了啊

网友A:
ucOS的中断要加OSIntEnter,和OSIntExit,
不知道写对了没。反正中断进入和中断退出,否则很容易发生死机。因为这里没做处理,有可能导致在中断里切任务,就当机了

网友B:
先确保你的ucosii移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