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开的AD9的PCB时显示的PCB图的边界大于黑色背景的边界

楼主(2012-05-24):
求助打开的AD9的PCB时显示的PCB图的边界大于黑色背景的边界怎么解决

网友A:
我记得是,关闭PCB,重新打开。
或重新Redefine边界一下,就好了。

网友B:
选定边界,redefine board ....

网友C:
在display 下的color plat....下面调整。把上面得黑条,变成白得,点击apply就行了
,试试。

网友D:
黑色的边界可以调大些,在上面一栏的选项里有重绘PCB板的,就是那个

楼主:
各位朋友说的都有道理。谢谢了,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