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有点意思

楼主(2012-05-24):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E比C电位高,E比B电位高0.7V,B比C电位高,就能导通。
不严谨,大家不要用拍我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够直接

网友B:
接错后,当电源电压大于9V左右,管子可有误导通发生

网友C:
晶体管的结构是对称的,所以CE对调还存在功能,只是放大倍数会变得很低,接近于1。

网友A:
晶体管的结构是对称的,所以CE对调还存在功能,只是放大倍数会变得很低,接近于1。
引用 网友C:

说得也对,呵呵。只按正常工况给楼主回贴了。没有考虑非正常工况。PNP麻,对称的,只不过此P非彼P,因此对掉以后,三级管的放大特性没有了。

网友D:
反了,放大倍数大约能到5-10这样。

网友E:
三极管倒置,课本里就说过这情况。

网友F:
反了,放大倍数大约能到5-10这样。
引用 网友D:

以前测过许多管子,CE反过来,放大系数大约是hFE的5%

网友G:
E-M模型....

楼主:
我记得曾经在哪看过一个单片机教学的最小系统板

当时是一个IO口控制一个蜂鸣器响,记得当时那个三极管是这样反接的,至于课本里有没有提到,我早忘记了。

5# chunyang

网友H:
转:
BC结和BE结只是厚度不同,所以反接后放大倍数很小,且Vebo比较低导致Veco也低,只要电压不至击穿EB结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I:
没想明白第二种怎么导通工作的的,请指教下吧!像Tinnal所说的,怎么才能让B点比E点电压低呢?

网友A:
没想明白第二种怎么导通工作的的,请指教下吧!像Tinnal所说的,怎么才能让B点比E点电压低呢?
引用 网友I:

楼上的大侠门说了这么久,都已了证明了三级管E、C极的互换性。如是EC呼唤了,原来我们考察的B和E之间的电压,就变成了要考察B和C(当前真正的“E“极)之间的电压了。

其实,从三极管原理上说,对说三极管来说,只要让一个PN结于正偏状态,一个PN结处于反偏状态。当然,我们的B极电压就是用于其让一个PN结正向导通的因素,哪个脚是此PN结的另外一边,就是E。而此时,第三个脚就是C了。此时的电位关系,只要满足这个”正偏“和”反偏“需求,三极管就能工作!

网友:
只要IB足够大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