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讲解零极点及其在电路中使用的书有哪些

楼主(2012-05-24):
大家好,最近工作时遇到一些LC巴伦电路(移相),还有LOOP FILTER 超前滞后滤波器什么的,感觉需要用到一些零极点来分析电路的知识,记得大学时只有数学物理方法这门课程学到过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回去看觉得太过深奥了,电路基础模数电中好像又没有怎么讲到这些知识。故想请大家推荐几本适合电路工程师的书籍,补补这门课。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有点麻烦,不仅仅要学零极点的问题了。《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还不错,老美教授写得,评价比较高。

网友B:
建议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电路这本书之前,先看一本叫《工程电路分析》的书。先补补基础知识!!

网友C:
自控里面有零极点的问题,判稳

网友D:
零极点的知识到信号与系统和自动控制原理里找

楼主:
杜兰特你好

网友E(2017-06-16):
数理方程、自动控制、电路理论这三方面的书,都会讲到零极点,但是侧重点不一样。数理方程(或者工程数学)主要是从数学原理方面研究,自动控制主要从反馈系统的性能等方面进行研究。相对来说,电路理论中关于零极点的研究最切合电路系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