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层PCB的问题。

楼主(2012-05-24):
刚接触多层PCB时间不久。看过几块多层PCB的板子。但是看的越多越是疑惑,请大家帮我解惑。

对于四层PCB,除去顶层和底层,就是电源层和地层,一般是在电源和地进行内电层分割,分割后双击某一区域,可以查看该区域连接到了哪个网络。

但最近看了一块6层的PCB,它的电源层和地层都没有连接,而是直接在中间的信号层进行覆铜连接到地。
这样也可以吗?那电源层和地层不是白白浪费了?而且我觉得这样搞的效果肯定没有直接使用电源层和地层的效果好。看两个负片层,有些过孔的连接看起来是连接在负片层,实际上不是。负片层没有办法选中。。

网友A:
这是用正片覆铜的办法做内电层,同样是一块铜皮,只要达到目的做出板子,都一样

不过那个GND和POWER负片内电层可以删掉了,或许是板子有什么特别要求,在中间夹了两层没网络的铜皮。

网友B:
虽然通常四层板的中间层常用做电源和地层,但并不是强制规定。中间层也可以有信号线。
六层板则通常中间也有两层是信号层。应该灵活地看待这些层的使用。

楼主:
虽然通常四层板的中间层常用做电源和地层,但并不是强制规定。中间层也可以有信号线。

四层板的中间层如何走信号线呢?还是以负片的形式走吗?

网友C:
思路不要被内电层分割限制了
你把他看作每一层都是可以走线的,只不过定义了名称不一样,
比如GND 那为了参考平面和得到最好的性能,通常这一层就是整个完整的gnd铜皮
vcc 基本板上的电源走线都在这层,可以铺铜也可以走粗线,然后铺GND铜,包起来,
上下是器件面。
当然 每一层都是可以走信号线的。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楼上!我自己搞混了。这个就是InternalPlane和Middle Layer的区别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