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调制解调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
请教:下图是我按书上的指示搭接的一个用乘法器调制与解调仿真电路图和仿真后的波形图.(波形颜色从左到右依次是红,蓝,绿,青)
问题:
1.蓝色线是不是调制以后的波形?是的话是什么调制?是AM,DSB还是SSB调制?
2.绿色线显式的是什么波形?第二个乘法器是用来做什么的?用的混频还是解调的吗?
3.R5和C1我想是构成低通滤波器吧?
4.为什么把S1开关打到左边,红色波形会上去?
5. U1,U2是不是构成反相比例放大器,放大倍数是不是1? 10/10=1,15/15=1.
谢谢!

楼主(2012-05-25):
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A:
自问自答啊

网友B:
;P自问自答,可以说一下解决方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