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问题(欢迎讨论)

楼主:
如下图:
1.图1所示,如果开关断开,负载R1两端的电压是6-0.7=5.3V
2.但在图二中,开关闭合,为什么R1两端的电压是12V,为什么不是(6-0.7)+12=17.3V?
  求解?谢谢!

网友A(2012-05-24):
基尔霍夫

网友B:
R1和电源V2并联,D1反相截止

网友C:
水往低处流,电流也一样。
电流方向只会从高电位向低电位流,不会倒着来。

网友D:
这都不用讨论那里

网友E:
LZ在用叠加定理,叠加定理不是你这么算的。建议去看下叠加定理,电源的处理

网友F:
首先不说LZ叠加是错误的,
假定楼主的叠加理论是正确的(再次重申不可能正确哦),算出来的电压为17.3V,那二极管还能导通吗?不导通的话电压还是12V。。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现在我也明白了,Uz=+6+(-12)=-6V,是反向偏置,所以不可能导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