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高手

楼主(2012-05-24):
此图是一交流积分器,也是一个低通交流放大器,为什么要加U2 呢?u2作用是什么?希望高手能帮我详细分析下,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跪求高手帮忙

网友A:
非常精妙!

网友B:
DC伺服电路。
静态U2,同相反相输出为0V。
U1,也一样。
当输入有直流或者运放由于失调,温漂导致运放输入直流分量时
将其反相放大后通过U2反相积分反馈入同相端,从而进行补偿。
当U1的V+>V-,U1输出升高,通过R3充电积分,使U2输出降低,U1同相V+降低,
当U1的 V+<V-,分析相反。
通过反馈调整最后使V+=V-。
R4为平衡电阻,C2为滤波电容,兼降低R4的噪声作用

网友C:
这种电路一般应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D:
精密交流 前置 放大中 用来消除 DC offset drift 的积分电路
好听的名字叫超级伺服(私服?⊙﹏⊙b汗)电路。
DC 被反馈干掉 。就这么简单

网友E:
楼主电路就是:自稳零运算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