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出问题了,在线等!

楼主(2012-05-24):
俺用c8051f040的i2c接口对  24c02烧写程序,程序用的官方的demo版,下进去数据读取正常,然后我更换了一下管脚,不接24c02  sda scl 有输出(程序没问题),然后接上24c02  sda一直为低电平,scl为高。。。。纳闷了!然后我再复原成demo程序,和连接。24c02还是这反映!不好使了,已经这样坏了三个24c02,不得其解啊。兄弟们出来帮帮忙!

网友A:
还不如自己写一个快,Demo只是给你参考用的,这是弄程序的基本原理。

楼主:
2# NE5532 恩说的是~,关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是不是换管脚时设成推挽输出,把24c02干掉了

楼主:
4# lyjian 我准备再去买几片~ 回来给你信!

网友C:
LZ 确认 24c02 坏了吗?
据数据手册, 有个 MEMORY RESET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不妨先仔细研究一下 AT24C02 的数据手册.

网友D:
1:是不是带电焊接芯片?
2:是不是用长引线外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