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这样连Flash?

楼主(2012-05-24):
已删

网友A:
没看到有什么作用呵呵,而且还一些连一些不连。
唯一的可以就是兼容设计,也就是这个焊盘可以焊其它型号的片子,而那个片子这几个脚要这么去接。
我们有时也会这么做的,因为NandFlash的价格会波动的,而NandFlash芯片间的差异又很小。这么做,到时候就可以什么便宜焊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还有我画PCB的时候,所有的NC都需要连线,而不是连接电阻的NC,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为什么画PCB时所有NC都要连线,这就是你画PCB的问题了。应该是允许的,我看我们公司Layout的板都可以这么做。有空脚的芯片多得是。
要非得有连接的话,就把那些NC接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原理图里面没有连接,直接导入到PCB里其他的NC就有飞线连着

网友A:
晕!有问题!有很大的问题!但我说不出来,呵呵。俺只负责用同事做好的板。让其它网友给你看看吧。

网友B:
关键看数据手册

网友C:
电路图上有上拉电阻,实际可能就不焊接,等于NC。至于这么画图的理由,二楼说的很清楚,一张图兼容另外一款芯片,如果不用这款芯片,换成另外一款再焊上电阻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