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但是bu清楚的 问题

楼主(2012-05-24):
L1008及D1010的作用,及D1010的工作过程 ?

网友A:
L1008:共模抑制
D1010:ESD

D1010的工作过程:
无论是单线对GND,单线对VCC,线间都全面做ESD保护。

清楚了?

网友A:
这才是好U口,呵呵。

网友B:
L1008是共轭扼流圈,也可以用共轭磁珠,用于滤除线路上的高频噪声。
D1010用于钳位数据线,当数据线上存在高于VCC或低于GND的共模感应电压以及数据线之间的差模电压过高时用于保护后级器件,当然也包括ESD防护。
如楼上所言,正规的USB接口设计特别是具有独立电源供应的USB设备应采用这样的电路,想过有关标准认证亦必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