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设置问题

楼主(2012-05-24):
小弟最近用51核的单片机,要使用keil 软件,但引导文件 .a51文件与keil 里面自带的不通用,所以必须知道里面详细设置该具体怎么设置,看自带的a51文件里面的一些语法我也不太明白,比如 ?B_MODE         EQU     8  为什么带“?”,是什么意思呢?又比如:
IF PBPSTACK <> 0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里面的 <>  是什么意思? 不等于吗?

楼主:
百度了很久找到的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说明而已,所以在这里求助各位!谢谢了!

网友A:
<>大于或小于的意思,其实就是不等于的意思

楼主:
除了楼上说的外,其它设置的一些详细设置说明有没有资料呢?谢谢!

网友B:
?就是否定的意思

楼主:
似乎不是你说的意思吧? 比如  ?C_PBP 这个;

网友C:
嗯,你的理解对的

楼主:
估计没人讨论了,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