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为什么会啸叫

楼主(2012-05-24):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Transformer)浸漆不良

网友B:
嗯,啸叫并引起波形有尖刺,但一般带载能力正常

网友B:
但输出功率越大者啸叫越甚之,小功率者则表现不一定明显。

网友C:
对,曾在一款72W的充电器产品中就有过带载不良的经验,并在此产品中发现对磁芯的材质有着严格的要求。

网友C:
补充一点,当变压器的设计欠佳也有可能工作时振动产生异响。

网友D:
PWM IC接地走线失误

网友D:
通常产品表现为会有部分能正常工作,但有部分产品却无法带载并有可能无法起振的故障

网友E:
对,特别是应用某些低功耗IC时,更有可能无**常工作

网友F:
曾用过SG6848试板,由于当初没有透彻了解IC的性能,凭着经验便匆匆layout,结果试验时竟然不能做宽电压测试。悲哀呀!

网友G:
光耦(Opto Coupler)工作电流点走线失误

楼主:
光耦(Opto Coupler)工作电流点走线失误
引用 网友G:
这个?

网友G:
当光耦的工作电流电阻的位置连接在次级滤波电容之前时也会有啸叫的可能

网友G:
特别是当带载越多时更甚。

网友H:
可以通过在输出端预置一个假负载的办法来帮助解决

网友H:
但是在一些“节省”的或者大功率电源中还是会偶尔发生。

网友D:
当不带载或者负载太轻的时候,变压器在工作的时候所产生的反电势没能够被很好的吸收。

网友I:
是啊,这样变压器就会耦合很多传输过来的信号到你的1.2绕组里面。

网友J:
这个杂波信号包含了很多不同频谱的交流分量,其中还有很多的低频波

网友J:
当低频波和你的变压器的固有震荡频率一致的时候,那么电路在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低频自激。

网友E:
是啊,所以一般的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一般的都是加上选凭回路

网友E:
这样以制造能够过滤低频的效果。

楼主:
真详细,多谢各位了

楼主:
正好一人一分,哈哈

网友K:
用示波器看波形,应该有震荡。

楼主:
呵呵,楼上重复啦

网友L:
某种原因造成了部分器件或电路产生振荡,并且振荡频率落在音频范围呢。

网友M:
间隙振荡引起变压器结构的同步振荡-->特种喇叭.

网友N:
看是怎么叫了,如果声音很大,或是负载后还叫应该是的变压器参数有问题,另外电路的元件参数也可能不合适.如果是空载或轻载状态轻微的叫声那是变压器浸漆有问题.

网友O:
别光盯着变压器啊

电容也会叫的。。。。

网友M:
电容也会叫的。。。。

应该是,质量不好的独石电容引起环路不稳定变压器当喇叭筒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M:
其实除了这个,高压瓷片和电解电容自己也会唱歌的。。。。

网友P:
其实是震荡啦

网友Q:
造成此类现象比较多方面,-=句话说不清楚。抱歉

网友R:
变压器的缝隙距离没有对

网友S:
各种因素很多,低频波极易形成。

网友T: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们买了同种参数,但不同公司生产的。一个变压器上电后有噪声,刚开始以为是电路中功率过大导致的,后来用另一款试了一下,发现没有这个问题。仔细比较了两款变压器后,发现一款浸漆不充分,导致通电后骨架发生振动。

网友U(2012-06-24):
八成,你的电源自激了吧。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

网友U:
你用示波器看你的主波形,是不是有自激的情况。

网友V:
谐振产生的吧

网友W:
有的时候空载也会叫,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