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里面能写操作系统吗

楼主(2012-05-24):
DSP里面能写操作系统吗

网友A:
当然能了

楼主:
常用什么了?

网友B:
支持linux
不过用DSP跑linux是浪费

网友C:
想用操作系统用omap吧

楼主:
linux?详细点

网友D:
DSP好像只能跑跟BIOS差不多的OS吧。

网友E:
学习了,DSP还能有操作系统

网友F:
为啥一定要DSP跑系统呢
哈哈
太浪费了

网友E:
linux核很小
norFlash就可以存

网友B:
uC/OS-II也可以,刚刚移植成功。

网友G:
TI有提供它的DSP专用的实时操作系统叫做BIOS

网友B:
肯定能上操作系统的,一个普通的51单片机也能跑上系统!

网友B:
不过还是要看是哪样的操作系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H:
系统移植也不那么容易吧,不过裸跑肯定难度不小。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讨论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I:
当然~~51都有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