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错误的标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24):
在AD winter 09当中引脚是出现这样的错误标志

网友A:
那个折线的错误标志是你的网络线没连上的标志 ,可以在TOLLS下面的design Rulers check里的online drc 里那项勾掉勾掉。

你绿圈画的是最小阻焊层间距太小,到规则里给勾掉

网友A:
那个折线的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