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进AD部分怎么设计

楼主(2012-05-24):
前置电路是用的电压互感器,将115V相电压转换成30V。后面的进入AD部分应该怎么样设计好。
交流电压是三相正弦。相电压115V,线电压200V.设备是柴油动力带动交流发电机发电,给其他装备供电用。每次使用时间2分左右。最大电流280A以下。
测量要求:精度在1V以内,用TLC1543 AD转换芯片和单片机。

网友A:
当然要转为直流,现在的万用表一般都是RMS

网友B:
RMS的计算还是蛮麻烦的。

网友C:
现在万用表那么便宜,不太可能用得起很贵的RMS芯片吧

网友D:
可以用二极管整流的方法试试

网友E:
既然有了 ad, 还用芯片干什么。
用软件计算交流电压是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B:
RMS哪有这么好算的……当然如果波形是标准的正弦波,误差也可以做得相当小

网友F:
用专用芯片的响应速度较慢,如果要快速,还是自己用软件采样并计算。仅供参考。

网友G:
单片机还能测量交流电压?真的假的?学习中……

网友H:
LZ的描述看的不是很清楚,如果TLC1543采样速率慢,那就把信号整成直流,如果AD采样速率快,那就高速采样,计算有效值。

网友I:
前置电路是用的电压互感器,将115V相电压转换成30V。后面的进入AD部分应该怎么样设计好。
首先是使用电阻将30V分压到AD的输入范围,然后滤波,RC或运放搭的滤波器都可以,如果TLC1543是高速AD,那么就可以让单片机算RMS有效值。

网友I:
如果是低速的,要不你就搭RMS有效值电路,要不就很简单,将输入用二极管整流后用电容滤波,然后测量电压。
个人推荐用单片机算有效值,不过就是要有一定基础。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

楼主:
我按你的方法试试,先结贴了

网友J:
AD637 RMS转DC

网友K:
用精密互感器,在用一个恒压源将交流信号整体拉高,交流最大负值时在零电位以上,最大正值时也在测量范围内即可

网友K:
另外我公司有高速电参数采集模块,数据刷新时间最快为一个周期,参数采集很全。

网友L:
看书就好了

网友M:
TO:      lifanghong

楼上的大侠,我想学这方面的内容,请教一下什么书上有????

网友N:
整流,滤波,ad,我公司产品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O:
用加法器去实现,然后分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