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构函数问题

楼主(2012-05-24):
~example
{
cout<<"Destructor called.\n";
}
没有析构的语句,这样写,系统自动调用这个析构函数的时候,对象被析构了么?

网友A:
对象在销毁的时候会调用析构函数,如果没有提供析构函数,则会调用默认析构函数。。。
只要你提供了析构函数,那么对象析构的时候就会调用你提供的析构的函数

网友B:
当然能。但是如果你在类里面new了指针神马的。在析构函数里面就必须要delete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