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应用,但是二极管老烧掉,请教原因

楼主(2012-05-24):
DY.JPG中图. 用TOP247YN典型应用做一反激电源,其中输出正负15V共地一路的二极管V110爱烧,请教原因啊. L103,L104为共模电感.

DY0.JPG中图就没有问题,同样的参数机构.

网友A:
我估计电流不够,化个电流大的

网友B:
怎么直接并电容啊?
电流多大?
看一下温度,挂一下波形

楼主:
我在想为什么下图不烧而上图烧?在同样的负载情况下! 原来因为是电感量不同引起的(3.3uH和0uH而已),可是反激不用电感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C(2017-09-05):
最后原因找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