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能下载却不能执行,为什么???

楼主(2012-05-24):
我昨天还调试了串口程序,今天再下程序,发现程序可以下进去,但是不能执行,随便什么程序都不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估计是开发板的问题,硬件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跳线了。哈

网友E:
应该是线路问题,仔细检查电路吧,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F:
硬件问题 有可能

网友B:
JP1短路块是否接触可靠 ,试试吧,好像以前遇到棕同样的情况。

网友G:
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应该就是电路问题。

网友F:
要是能仿真 一下 ,就知道了 ,看是不是进入异常了

网友E:
重点检查一下复位向量的选择引脚,可根据芯片引脚状态来选择复位向量的起始地址
不知LZ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解决了,的确是线路问题。结贴了,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