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的疑问

楼主(2012-05-24):
void testFun()
{

void
**poiter = NULL;

if(!poiter)
    {

int i =
10;

int
*p =
&i;
        poiter
= (void**)&p;
    }

if (*poiter)
    {

*poiter = (void*)0x0012f2d0;//这一句其实是操作上面代码块的局部变量p,

//可是p是属于上面代码块的局部变量啊,出了上面的代码块,

//p不就已经不存在了吗?可是这样的赋值操作为什么没报错??
    }
}

网友A:
函数结束时 局部变量的内存空间被回收 但是内容可能没被其他数据覆盖

网友B:
强行赋值不会出错的。你用这个指针去访问内存才会出错的

网友C:
p已经无效了,但是那个内存还在那里。你用指向它的指针去访问它还是可以做到,尽管已经超出了语言的定义了,但编译器又不知道

网友D:
LZ很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