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2-05-24):
本人大学在校生,最近在学51,视频看完,,想通过所学做个东西当作业任务上交,正好有个想法,觉得不错,想把东西做出来,,,,,,,好吧,正题:
       光感应台灯,,就是普通的那种黄光灯,,通过光线传感器感应周围环境强弱来改变台灯亮度的强弱,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眼睛不是吗,。。。但是,最大的问题是,51能实现吗,怎么用51实现,,搭建硬件,用KIEL,,写C软件!
          求强人,求高手,,,帮个忙,给点指导性的意见,,,,让我不至于这样完全没有头绪,,新手在此谢过了!
本人联系方式QQ:254397915   可加QQ详解

楼主:
:'(路过太多,,,求给力啊

网友A:
用51肯定能实现了,如果传感器输出是变化模拟信号就需要外扩ad了,百度百度,翻翻模电书,光输出变化可能需要pwm信号,用51升级系列也行。

楼主:
3# Hardcore 关健是对传感器不大懂啊,,,还有,对PWM波形也不大懂

网友A:
光敏电阻求助编辑百科名片 光敏电阻光敏电阻又称光导管,常用的制作材料为硫化镉,另外还有硒、硫化铝、硫化铅和硫化铋等材料。这些制作材料具有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其阻值迅速减小的特性。这是由于光照产生的载流子都参与导电,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作漂移运动,电子奔向电源的正极,空穴奔向电源的负极,从而使光敏电阻器的阻值迅速下降。 目录 组成作用结构及常用规格型号主要参数与特性工作原理应用概述光敏电阻调光电路光敏电阻式光控开关组成 作用 结构及常用规格型号 主要参数与特性 工作原理 应用 概述 光敏电阻调光电路 光敏电阻式光控开关展开编辑本段组成  光敏电阻器是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制成的一种电阻值随入射光的强弱而改变的电阻器;入射光强,电阻减小,入射光弱,电阻增大。编辑本段作用  光敏电阻器一般用于光的测量、光的控制和光电转换(将光的变化转换为电的变化)。常用的光敏电阻器硫化镉光敏电阻器,它是由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光敏电阻器的阻值随入射光线(可见光)的强弱变化而变化,在黑暗条件下,它的阻值(暗阻)可达1~10M欧,在强光条件(100LX)下,它阻值(亮阻)仅有几百至数千欧姆。光敏电阻器对光的敏感性(即光谱特性)与人眼对可见光(0.4~0.76)μm的响应很接近,只要人眼可感受的光,都会引起它的阻值变化。设计光控电路时,都用白炽灯泡(小电珠)光线或自然光线作控制光源,使设计大为简化。 以上都是我百度了一下,不知道符合要求不,不懂就要查,不要等着现成的,养成习惯,大家都是从不懂 到懂的。

网友B:
不用51,纯模拟电路也能实现....

网友C:
51用TIMER可以输出PWM,反正要求也不高

楼主:
6# icecut 知道撒,但是楼下才是正解

网友D:
这种,不用51也做得到,用了51当然行.....重点不在51上.......

网友E:
用51实现起来比较省劲,我做过类产品.用的是STC12C5604AD.加一个光电池,采样电路lm258,程序要作好.不要有闪烁.光源驱动管要考虑频率.频率低的管子.不行,高频时波形畸变.使低亮度时灯光有跳跃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