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里的PCB和学校里画的PCB差异

楼主(2012-05-24):
公司里的Solder Mask Bottom
Paste Mark Bottom
Silkscreen Top
Silkscreen Bottom

这几层是自己画的还是PCB产商画的啊

希望是后者,能偷懒啊:$

网友A:
都是自己画的
PCB厂家,根据你实际画什么就生产什么。以你的文件为准

网友B:
前两都一般是软件自己处理的,放一个焊盘就等于画好了,,当然如果你要额外的可以自己画,
后两者是丝印层,你不画的话做板子功能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C:
自己画,不过设计软件帮你解决了一部分

网友D:
肯定自己画啦,LZ

网友E:
怎么弄积分啊!想下个软件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下什么软件还要积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ste Mark Bottom应该是点锡膏的时候才会用到的吧,那是不是要根据机器要求,每个焊盘里点锡膏的标记大小有没有统一规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