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IG3.8 ISE13.2 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2-05-24):
新手,刚注册的,积分不多,请见谅。

我使用的ML605,ISE13.2,MIG3.8。

先把错误信息发上来

  1.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400m_p' has multiple driver(s):
  2.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400m_n' has multiple driver(s):
  3.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200m_p' has multiple driver(s):
  4. ERROR:NgdBuild:455 - logical net 'clk200m_n' has multiple driver(s):

这里的四个时钟clk400m_p, clk400m_n, clk200m_p, clk200m_n,是MIG实例必须输入的,它由clocking wizard 3.2生成,代码如下:

myPLL myPLL_inst(
    .CLK_IN1_P(sys_clk_p),
    .CLK_IN1_N(sys_clk_n),
    //.CLK_IN1(clk200m),
    .CLKFB_IN(CLKFB_IN),
    // Clock out ports
    .CLK_OUT1(clk400m_p),
    .CLK_OUT2(clk400m_n),
    .CLK_OUT3(clk200m_p),
    .CLK_OUT4(clk200m_n),
    //.CLK_OUT5(clk100m),
    .CLKFB_OUT(CLKFB_OUT),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RESET(sys_rst)
  );

这个时钟的4根输出时钟都输入到MIG的例化实例中,而implement结果就如之前的错误。
我查看过这个时钟的源文件,是调用了MMCM_ADV这个原语的。
请大虾出来帮帮忙,解个惑!
非常感谢!

网友A:
记得好象更底层的结构有关,查看两个方面的DS:
1,你所用目标芯片的关于时钟树结构的datasheet
2,DDR的手册,也是关于时钟部分的
记得前年我用S6好象也报过这样的错,当时改的方法是:
DDR生成后有一个顶层的源文件,在那里面找到一个关于原语写的BUFG也不知是IBUFG,将这个这个原语跳过就可以,保存然后在编译就不报错了。
原因是:DCM出来的时钟经进了BUFG,而DDR的输入时钟是从IBUFG进入的,在底层结构上BUFG不能联到IBUFG,呵呵,好象是这个,
:lol

网友B: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楼主(2012-08-10):
2# Backkom80 2楼说的对,确实需要修改MIG生成的顶层文件。
MIG生成的core的时钟默认是从外部引入的,所以不要将MMCM_ADV的输出时钟输入给MIG。

网友C:
记得好象更底层的结构有关,查看两个方面的DS:
1,你所用目标芯片的关于时钟树结构的datasheet
2,DDR的手册,也是关于时钟部分的
记得前年我用S6好象也报过这样的错,当时改的方法是:
DDR生成后有一个顶层的源文 ...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错。

网友D:
只连接一个就行了!

网友E:
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后修改程序了!

网友F:
都太厉害了,佩服各位

网友G:
你修改了时钟结构吗?如果是,内部加PLL的时候需要注意bufg,一般报这种错误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