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奇怪?

楼主(2012-05-24):
我擦除0x08007c00开始的1K空间的数据,居然会把 0x08007800的地址空间擦除了,这是何故?
用的是小容量的128K的flash的,以1K为单位擦除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怎么擦的, 你的软件完成的, 还是下载工具完成的,是不是地址计算有错误?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计算有误,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