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问题

楼主(2012-05-24):
其中的电容C1是为了表示容性信号源,R2大电阻是为了匹配信号源内阻,现在要问的是R3这个电阻这么接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帮分析,谢谢!~

2012年5月26日编辑
谢谢各位大侠,再申明下,电路图中那个电容C1是没有的,前面是一个压电换能器,所以用一个电容来表示它!~~

网友A:
R3平衡电阻啊,
C1,R2高通,隔断直流输入交流信号。

网友B:
R3是补偿电阻,保证运放输入级差分放大电路的对称性

网友C:
R3的功能:1 是为了电路结构对称,抵消失调电流引起的失调电压 2 是可以对运放的输入端起保护作用,防止基流太大

网友D:
我也是电子新人,请问输出端经过R4、C2并联电路接到反向输入端又怎么理解?

网友E:
"R2大电阻是为了匹配信号源内阻"
楼主这句话是错误的!

网友F:
R2提供直流偏置,由于信号源输出电阻较大(LZ自述),故采用高阻以确保电压信号不至于衰减太多。由于R2的存在,R3自然变得多余(要考虑“平衡”那也是R2串联R3的事,显然不成立)。

网友G:
如果C1、R2交汇节点距离OPA124同相输入端较远,比如超过10cm,而且输入信号上下边沿又很陡,R3就有用了。R3阻尼电阻,减少导线分布电感引起的信号过冲畸变。

网友H:
首先,如果说平衡的话,正端对应的是1.6M+1k,显然负端的等效电阻达不到这种水平;如果说R2=1.6M用于匹配的话,那么我们不如直接将输入端接到运放的正端,由于其输入电阻很大,也可以达到匹配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R3=1K用于限流,保护运放管脚。(LZ未具体说明相关具体参数,故只能猜测排除)

网友I: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A:
如果信号源内阻低的话是有须要的,如果信号源内阻高,R2就没有必要了。
等效电阻REQ=(RS//R2)+R3,忽略电容阻抗。

网友J:
R2设置正相端的直流电位?如果没有R2则OP正向端的直流电位可能是“漂”的,可能使OP饱和,从而也无法放大交流信号了。
另可和前级构成RC高通滤波器.R3和输入杂散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
  个人意见,请拍砖!

网友A:
回复 网友J:
呵呵,运放自身的输入电阻和同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不是一个相同的,要大

网友J: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刚把帖子编辑了下,开始发得有点欠缺思考  呵呵 你提提意见

网友K:
我认为就是过压时限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