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与ARM9的区别:

楼主(2012-05-24):
ARM7内核是0.9MIPS/MHz的三级流水线和冯&S226;诺伊曼结构;ARM9内核是五级流水线,提供1.1MIPS/MHz的哈佛结构。
ARM7没有MMU,ARM720T是MMU的;ARM9是有MMU的,ARM940T只有Memory protection unit.不是一个完整的MMU。
ARM7TDMI提供了非常好的性能——功耗比。它包含了Thumb指令集快速乘法指令和ICE调试技术的内核。ARM9的时钟频率比ARM7更高,采用哈佛结构区分了数据总线和指令总线。

网友A(2013-01-08):
一些指令架构上不一样,流水线级别也不一样。

网友B:
实际点:如果是一般性控制系统或仅仅是替换8位或16位机ARM7是首选。
如果用在于网络或大型的通信系统等当然要选ARM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