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距

楼主(2012-05-24):
单片机测距,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A:
楼主意思是如何测距?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楼主:
嗯,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求达人指教

网友B:
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网友C:
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网友D:
当然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了,笨!

网友E:
这个很简啊,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F:
倒车雷达吗?

网友G:
倒车系统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

楼主:
哦,我再想想吧

楼主:
先结贴啦

网友H:
我严重怀疑用光电鼠标的原理也可以测距,不知有没有高手试过?

网友I:
测量的距离不同 被测物的特性不同 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测量手段

网友J:
超声测距,主要是传感器,程序简单

网友K:
超聲測距

网友L:
估计是毕业设计

网友M:
属定时长短关系。

网友N:
激光测距我觉得单片机可能搞不定,光束太快了

网友O:
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引用 网友C:
朋友做的基本都是超声波测距,可以坐小车什么的,不过我没做过:L

网友O:
12# jiaozhu222 测底下有没有东西还行,测距就别想了:L

网友P:
AT28C64B-15JU        ATMEL        PLCC33
AT89C5131A-RDTUM        ATMEL        QFP
AT91SAM9RL64        ATMEL        BGA
 AT89C5122D-PSFIM         ATMEL        标准封装
 ATMEGA168V-10MU         ATMEL        QFN
 AT45DB081B-RI         ATMEL        SOP28
 ATMEGA88V-10PU         ATMEL        DIP-28
ATTINY25-20SU        ATMEL        SOP8
 ATMEGA8-16AU         ATMEL        QFP32
 AT89C52-24PI         ATMEL        DIP-40
 ATMEGA64-16AU         ATMEL        QFP64
ATMEGA128A-AU        ATMEL        TQFP-64
AT24C04U3-10UU-1.8        ATMEL        BGA
ATMEGA169PV-8AU        ATMEL        QFP-64
ATMEGA32-16AU        ATMEL        QFP-44
ATMEGA329V-8AU        ATMEL        QFP-64
ATMEGA64A-MU        ATMEL        64-QFN
ATMEGA168PA-MU        ATMEL        32QFN
ATMEGA169PV-8AU        ATMEL        QFP-64
AT26DF081A-SSU        ATMEL        SOP-8
AT45DB041D-SU        ATMEL        SOP-8
25DF041A-SH        ATMEL        SOP-8
AT34C02-10T        ATMEL        TSSOP8
AT24C04        ATMEL        TSSOP8
AT45DB321D-SU        ATMEL        SOP-8
AT27C256R-70PU        ATMEL        DIP-28
AT27C256R-70JU         ATMEL        PLCC-32
AT89S52-24JC        ATMEL        PLCC
ATMEGA8515L-8AU        ATMEL        QFP-44
AT89C2051-12PU        ATMEL        DIP-20
AT89C55WD-24PU        ATMEL        DIP-40
AT89S52-24AU        ATMEL        QFP-44
AT89S52-24JU        ATMEL        PLCC-44
ATMEGA88-20AU        ATMEL        QFP-32
ATMEGA16A-AU        ATMEL        TQFP-44
AT89S8253-24AU        ATMEL        QFP-44
ATMEGA8A-AU        ATMEL        TQFP-32
AT45DB642D-CUN        ATMEL        8-ASON
ATMEGA32A-AU        ATMEL        QFP44
ATMEGA32A-PU        ATMEL        DIP
ATTINY26L-8SU            ATMEL        SOP-20
ATMEGA16L-8AU        ATMEL        QFP-44
ATMEGA16L-8PU        ATMEL        DIP-40
AT27C512R-15JC        ATMEL        PLCC32
ATMEGA48V-10AU        ATMEL        QFP-32
ATMEGA48-20AU        ATMEL        QFP-32
ATMEGA64-16AU        ATMEL        QFP-64
ATMEGA48V-10MU        ATMEL        QFN32
ATMEGA64L-8AU        ATMEL        QFP-64
ATMEGA324P-20AU        ATMEL        QFP44
ATMEGA324PA-AU         ATMEL        QFP44
ATMEGA88V-10AU        ATMEL        QFP-32
ATMEGA8L-8PU        ATMEL        DIP-28
ATMEGA324PA-AU        ATMEL        QFP44
AT24C1024BW-SH25-B        ATMEL        SOP8
AT88SC0204CA-SU        ATMEL        SOP8
ATMEGA128A-16AU        ATMEL        TQFP64
AT45DB081D-SU        ATMEL        SOP8
AT29C040A-90JU        ATMEL        PLCC32
AT91RM9200-QU-002        ATMEL        QFP208
AT91RM9200-CJ-002        ATMEL        BGA
AT89C51ED2-RDTUM        ATMEL        QFP64
ATF1508AS-10JU84        ATMEL        PLCC84
AT90USB1287-16AU        ATMEL        TQFP64
AT88SC0104C-SI        ATMEL        SOP8
AT29C040A-12TU        ATMEL        TSOP32
AT89S52-24PU        ATMEL        DIP40
AT89S52-24PU.        ATMEL        DIP40
ATMEGA64L-8AU        ATMEL        QFP64
AT91SAM9263B-CU        ATMEL        BGA324
ATMEGA169V-8AU        ATMEL        QFP
AT45DB642D-CNU        ATMEL        QFN-8
ATMEGA128L-8AU        ATMEL        QFP-64
ATMEGA128L-16AU        ATMEL        QFP-64
ATMEGA168-20AU        ATMEL        QFP-32
ATMEGA168V-10AU        ATMEL        QFP-32
ATMEGA64L-8MU        ATMEL        QFN64
ATMEGA165V-8AU        ATMEL        QFP
ATMEGA48V-10AU        ATMEL        TQFP-32
ATTINY85V-10SU        ATMEL        SOP-8
AT45DB161B-SU        ATMEL        SOIC-8
AT45DB041D-SU        ATMEL        SOP-8
AT45DB161D-TU        ATMEL        TSOP-28
AT91FR40162S-CJ        ATMEL        BGA
AT91M40800-33AU        ATMEL        QFP
AT91R40008-66AU        ATMEL        QFP
AT91RM9200-CJ-002        ATMEL        BGA
AT91SAM7S128-AU        ATMEL        QFP
AT91SAM7S64-AU        ATMEL        LQFP-64
AT91SAM7X256-AU        ATMEL        LQFP-100
AT89C51-20JC        ATMEL        PLCC
ATMEGA2561-16AU        ATMEL        QFP-64
ATMEGA88-20AU        ATMEL        QFP
XC4VSX35-10FFG668I        XILINX        200
XC5VSX95T-2FFG1136I        XILINX        15
XC5VSX50T-1FFG665I          XILINX        BGA
SMJ320C6701GLPW14        TI        BGA429
XC18V02VQ44C         XILINX        QFP44
XCR3128XL-10VQG100I         XILINX        QFP100
XCR3256XL-10TQG144I         XILINX        QFP144
ISPLSI1048C-50LG/883        LATTICE        PGA133
CY7C271-35WMB        CY        DIP28
XC5202-5PC84C        XILINX        PLCC
XC9536-10PC44C        XILINX        PLCC/44
XC95288-20HQ208C        XILINX        QFP/208
XC9536XL-7VQ64C        XILINX        TQFP
XC9536XL-10VQ64AEN        XILINX        TQFP-64
XC2C64-7VQG44C        XILINX        QFP
XC95144-10PQ100I        XILINX        TQFP
XC3030A-6VQ64C        XILINX        QFP-64
XC3030L-8VQ100C        XILINX        TQFP
XC9572XL-5TQ100C        XILINX        TQFP
XC95144XL-10TQ100C        XILINX        TQFP/100
XC95144XL-5TQG144C        XILINX        TQFP144
XC95144XL-10TQ100C        XILINX        TQFP/100
XC95144XL-10TQ100C        XILINX        TQFP100
XC95144-10PQ100I        XILINX        TQFP
XC9572XL-10PC44C        XILINX        PLCC44
XC9572XL-5TQ100C        XILINX        TQFP-100
XCR3128XL-10TQ144C        XILINX        TQFP-144
XC9536-10PC44C        XILINX        PLCC-44
XC95144XL-10TQG144C        XILINX        PLCC44
XC9572XL-10PC44C        XILINX        PLCC-44
XC3S400-4FTG256C        XILINX        BGA
XCR3032XL-10VQG44C        XILINX        QFP
XCF32PVOG48C        XILINX        SSOP
XCF08PVOG48C        XILINX        SSOP
XC5VLX30-1FF324C        XILINX        bga
XC3S50AN-4TQG144C        XILINX        QFP
XC3S400AN-4FGG400C        XILINX        BGA
XC3S400A-4FTG256C        XILINX        BGA
XC3S200-4PQG208C        XILINX        QFP208
TPS77533D        TI        soic8
TMPN3150B1AFG        TOSHIBA        QFP
FTT-10A        ECHELON        DIP-9
PS2801-4        NEC        SOP-16
TLP521-4        TOSHIBA        DIP16/SOP16
TLP521-1        TOSHIBA        DIP4/SOP4
TLC2543IDWRG4        TI        SOP
SIL3114CTU        SILICON        QFP
SIL161CT100        SILICON        QFP
SII3512ECTU128        SILICON        QFP128
AT88SC153-10SU-00        ATMEL        SOP
ATmega16HVA-4TU        ATMEL        TSSOP-28
ATMEGA164PA-AU        ATMEL         TQFP44
AT91FR40162SB-CU        ATMEL        BGA
AT91SAM7S64B-AU        ATMEL        QFP
AT91SAM7SE512-AU        ATMEL        QFP128
AT91SAM7S512-AU        ATMEL        QFP64
AT89C5130A-RDTUM        ATMEL        QFP64
AT89C51-24PI        ATMEL        DIP
AT93C46SC        ATMEL        SOP-8
ATMEGA8-16PU        ATMEL        DIP-28
ATMEGA48V-10PU        ATMEL        PDIP
ATMEGA88V-10PU        ATMEL        PDIP
AT24C08BN-SH-T        ATMEL        SOP-8
AT89C51CC01UA-UM        ATMEL        QFP
AT89C52-24PI        ATMEL        DIP-40
AT89S51-24AU        ATMEL        QFP
AT89C55-24AU        ATMEL        QFP
AT89C2051-24PU        ATMEL        DIP20
ATTINY2313-20SU        ATMEL        SOP20
ATTINY26-16SU        ATMEL        SOP20
ATTINY26L-8SU        ATMEL        SOP20
AT89C2051-12PU        ATMEL        DIP
AT24C1024BN-SH25-T        ATMEL        SOP
AT89C51ED2-SMSUM        ATMEL        PLCC
ATMEGA88PV-10MU        ATMEL        QFN
AT89S8252-24JC/JI        ATMEL        PLCC
AT29LV010A-12TC        ATMEL        TSOP32
AT45DB321B-TU        ATMEL        TSOP32
AT45DB321D-SU        ATMEL        SOP
ATF1508AS-15QC100        ATMEL        QFP
AT45DB321B-TU        ATMEL        TSOP
ATMEG8L-8AU        ATMEL        TQFP-64
AT88SC0104C-SI        ATMEL        SOP-8
AT89S51-24PU        ATMEL        DIP-40
ATF1508AS-15QC100        ATMEL        PQFP
AT88SC0104CA-SU        ATMEL        SOP8
AT25DF041A-SH        ATMEL        8-SOIC
ATMEGA16-8AU        ATMEL        QFP
AT88SC0104C-SU        ATMEL        SOIC-8
ATMEGA16-16AU        ATMEL        TQFP-44
AT24C16BN-SH-B        ATMEL        SOP-8
AT89LV52-12JI        ATMEL        PLCC44
AT28C256-15PU        ATMEL        DIP
AT45DB161D-SU        ATMEL        SOIC-8
AT45DB161D-SU        ATMEL        SOIC-8
ATMEGA88PA-MU        ATMEL        QFN
AT88SC153-10SU-2.7        ATMEL        SOP-8
ATF16V8-15PC        ATMEL        DIP
ATMEGA169P-16AU        ATMEL        QFP
AT45DB642D-TU        ATMEL        TSOP28
AT45DB642D-CNU        ATMEL        QFN8
ATMEGA2560-16AU        ATMEL        TQFP
ATMEGA1281V-8AU        ATMEL        TQFP
ATMEGA1281-16AU        ATMEL        QFP
AT25FS010N-SH27-T        ATMEL        SOP8
AT45DB321D-TU        ATMEL        TSSOP
AT26DF041-S        ATMEL        SOP8
AT25DF161-S        ATMEL        SOP8
ATMEGA2560-16AU        ATMEL        TQFP100
我司长期有备货,全新原装,非常感谢前来咨询,真诚合作谢谢!

深圳市微斯顺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唐先生
   电话;0755-89743921/13689576671
   传真:0755-89743921
   Q Q:1476053232
   MSN:wss_0611@126.com
   邮箱:wss_0611@126.com
   网址:http://www.wssele.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上步工业区101栋四楼Y01

网友Q:
用单片机计时的话恐怕精度很差

网友R:
给你推荐个芯片 tcd-gp2

网友S:
小有难度

网友T:
用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U:
除了单片机楼主还打算用什么元件?

网友V:
超声波测距,设计流程很简单,通常都是使用传感器发出脉冲波形,再接受反射回来的脉冲,然后算出从发射到接收所用的时间,再与脉冲速度相乘/2,便可以测出距离,思路出来了,很简单。可以选用C51这款片子,功能够了,本身并不需要考虑功耗等问题。底层驱动很好写,设置一下端口定义,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功能多一点,外围电路加个看门狗,数码管显示之类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