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是什么

楼主(2012-05-24):
求教  到处看到浮地  浮地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地和大地没连接?  手机电路算不算?谢谢

网友A:
在带有地线的系统中,未与大地相通的地回路设计才叫浮地,二者电位相同。手机这样的设备本身没有大地回路,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浮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春哥NICE!

网友C:
In an electric circuit, a floating ground is a ground, that is a reference node serving as a common return path for current from other components, which is not electrically connected to the Earth.

网友D:
不跟大地连接的电路中的地。

网友C:
严格来说应该是和大地无“电”连接,即浮地子系统相对于大地是个“孤岛”,可以有辐射或容感耦合但无传导通路。自然浮地和大地间就没有确定的电位关系。

网友E:
系统中任何一个不共地的单元中,作为该单元电路公共信号回流的网络,均可为浮地。
比如昨天不亦心在电源版演示波形的那台多通道隔离输入的牛B示波器,里面至少就应该有多个浮地,一个通道一个。
取样后的数据流应该是用高速光耦送到主板上。

网友E:
他那台示波器,不同通道的地线夹子可以乱夹,一个通道的夹热地,一个通道的夹300V,还有一个夹MOS管漏极。

网友E:
极端地说,差分输入的两个端口,任何一个都可视为浮地

网友E:
例,这是一个变压器耦合输入的差动放大器。

如果我们用示波器去观察变压器次级两端的波形,那么示波器地线夹所连接的一个端口即成为浮地

网友F:
1、拔掉电源插座的地
2、断开X、Y通道的“地”导体
.......浮地了

网友E:
电子系统中,默认的且包含有较多自由电荷的,能成为主要信号回流的网络称之为地。地不见得一定要与大地(地球)相连。
我们把一台电池供电的收音机的低放级(高放估计不保险)三极管的集电极用地线接到地球上,收机音能正常工作不?能。
这里,我们即可称地球为地,也可以照旧称电池负极或正极为地

网友D:
是的,浮地也是相对的,只要把不跟大地连接的电路中的一点看作地,其他点也有了电位。一般来讲,总是把连有很多支路的点看作浮地,这样分析方便。

网友G:
浮地是指电路的模块A和模块B之间没有电联接,那么模块A对于模块B是浮地。

网友D:
浮地是指电路的模块A和模块B之间没有电联接,那么模块A对于模块B是浮地。
引用 网友G:

广义上应该是这种说法。